新手请教飞行技术?

楼主(2006-06-09):
36号,在模拟器上练习了几个小时,真飞的时候把油门推到顶也没飞起来,不过到了临界状态了.请问是技术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36号有PIT,PLT螺距调节的悬纽,可是调了仍然飞不起?请教高手还有什么步骤没做好.

网友:
1 电池是什么电池 2 螺距正确吗 一般悬停螺距5--6度 油门60--75 3 转速在1700--2000左右

楼主:
那个调螺距的悬纽,在操作过程中要随时动吗?看有的文章.油门50%的时候要调到??度,油门100%的时候要调到??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调螺距的悬纽,在操作过程中要随时动吗?看有的文章.油门50%的时候要调到??度,油门100%的时候要调到??度?

有油门-螺距联动曲线的遥控器,当调整油门时螺距是会自动跟着变化的,并不用经常调螺距旋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