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通道+4通道=10通道?

楼主(2006-06-09):
如果本来有个4通道的遥控器,想升级的话,买一个6通道的遥控器。可否通过高手合并两机,改装成10通道的遥控器?

如果能,那可真是一步到位啊!

网友:
高级控不单单多几个通道,关键是混控设置和可设置功能多................

网友A(2006-08-01):
我是青岛的,我的一个朋友成功的将 4 通道比例遥控器改为 14 通道的!
通道之间可以任意混控,他是搞机电一体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青岛的,我的一个朋友成功的将 4 通道比例遥控器改为 14 通道的!
通道之间可以任意混控,他是搞机电一体化的。

他是怎么搞的?可以说说吗?

网友:
把你朋友拉来聊聊萨

网友:
回复4楼的兄弟  在遥控器版块上有他的帖子

网友:
没有软件支持,14通道拿来有什么用呢?要在飞机上找14个与飞行相关的独立动作,真还有点困难。

网友:
适合外挂8个独立发射的导弹,去炸小日本

网友(2006-10-27):
我在青岛,可不可以帮帮忙??QQ:187271611

网友(2006-12-26):
我买的 玩具汽车,我用2个车的电路2+1放在一个盒子里,实现了遥控直的基本功能,有点不稳,但在动力电机正极线子旁+了个收音机上的 音量控制开关[调好电压,在悬停阶段],效果不错,很好用,我只是在院里飞飞,好好把,[我算了一下。2个遥控车50元,电直自做,总之共计不到100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