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的双推拉才是正确的,图示

楼主(2006-06-09):
如图:

以前用亚托ccpm的双推拉,感觉别扭。今天作图分析:
1、除了平行西边形双推拉,其他双推拉结构是连杆和两边力矩在中位必须垂直。
2、如果不垂直,你的连杆和舵机盘就会打架。
   结果是该变形的变形,舵机的力量消耗。

如果你不是这样的双推拉,赶快改吧。

网友A:
分析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好!

谢谢鼓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图:

以前用亚托ccpm的双推拉,感觉别扭。今天作图分析:
1、除了平行西边形双推拉,其他双推拉结构是连杆和两边力矩在中位必须垂直。
2、如 ...

圖中意思
是否中位必须於同一水平線上?

网友C:
换单推拉就号了,拆掉一个,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圖中意思
是否中位必须於同一水平線上?

和两个圆心线水平没有关系。
关键是中位时候的四个直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单推拉就号了,拆掉一个,呵呵,!!

双推拉比较保护舵机,特别是没有轴承的舵机。个人认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和两个圆心线水平没有关系。
关键是中位时候的四个直角!!

这下明白了,但驼机臂和T型臂可都是直的呀,难道要把它门弄成矩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下明白了,但驼机臂和T型臂可都是直的呀,难道要把它门弄成矩形?????????????????

正想问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想问同样的问题

你是说亚托450xl上的T臂?我是把它去掉一根连杆的。
最好是改掉,或者用塑料片或玻纤板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