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无刷电机反向旋转??

楼主(2006-06-09):
轻微各位高手如何让无刷电机反向旋转??
车用有刷电机电调可以反向旋转吗??

网友:
任意交换无刷电机上的两跟线就可以实现反转了~~~~~

楼主:
我说的是在遥控中反向旋转

我说的是改装成在遥控中反向旋转的方法。普通电调只能向一个方向转,有没有办法该成遥控方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轻微各位高手如何让无刷电机反向旋转??
车用有刷电机电调可以反向旋转吗??

那就只好用车用双向无刷电调了!

网友:
双向无刷?肯定暴贵。。。

网友A:
两个电调,一个正,一个反,中间加个自动切换......
总之,不如买个双向电调

楼主:
有没有车用双向无刷电调哦???多少功率的??

有没有车用双向无刷电调哦???多少功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调,一个正,一个反,中间加个自动切换......
总之,不如买个双向电调

我想用二级管做个桥路就可能实现这个功能了。。

网友B:
无刷电调只要简单改一下程序就可以支持双向。

网友:
怎么改?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调只要简单改一下程序就可以支持双向。

能付费改好吗?不要太贵哈!

网友:
如果我有源就码可以给你免费改,软件里面只要先把电机停下来、交换任意两相的输出时序再启动,加速就OK了。

不过无刷的响应比有刷的慢用在车上合时吗。

网友:
楼主想做什么?为何要双向电调?

楼主:
电动飞艇的尾函道

电动飞艇的尾函道,想用无刷电机,需要双向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