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下上过胶的小螺丝

楼主(2006-06-09):
1)选用符合的螺丝刀.2)在御除已上过螺丝胶的螺丝之前先用电烙鉄在螺丝尖上加熱至螺丝胶分解(约1分鈡).3)不要直接旋轉螺丝刀,先以点动方式反復来回直至松动再开始旋轉.

网友A:
3)不要直接旋轉螺丝刀,先以点动方式反復来回直至松动再开始旋轉
.
什么叫做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不要直接旋轉螺丝刀,先以点动方式反復来回直至松动再开始旋轉
.
什么叫做点动?

螺丝起子小角度来回旋动

网友:
一般拆螺丝都是上去就拧。点动的意思是不要一上去就用劲。要慢慢的来回拧动。比方说你拆下来拧不动了。就把螺丝在拧紧后在拧松。

网友:
我也是用电络铁溶解螺丝胶的,之前强行拆开,已经拧坏了好多螺丝,螺丝坏在里面很麻烦

网友B:
hyx6688是暗黑吧,自从玩黑鹰上火后,还以为消失了
现在玩什么呢

网友:
大家用的什么螺丝胶?我现在找到的是“卡夫特”螺纹锁固剂K-262,红色的,还没有使用过,不知道强度到底如何?并不想用强度很大的螺纹胶,拆不掉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yx6688是暗黑吧,自从玩黑鹰上火后,还以为消失了
现在玩什么呢

恩。因为我的嘴巴。现在又准备玩了。

其实用汽车的螺丝胶。那个没有粘性的那种。那个很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