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速达电机+好赢25A电调 问题。

楼主(2006-06-09):
电机启动以后,我发现在推油门的过程中电机时而会发出刺耳的叫声,(不是正常的电机转动的声音)位置大约在推出油门3-4个格的地方。油门从高推到低的过程中,也是在上面的那个位置的时候,电机会突然卡一下,而后继续转动。卡的很厉害,机身都抖动了。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还有一个问题,在使用过程中,一旦我关闭发射机 (max66 adt) 的话,电机会以最大的转速转动,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
你好,昨晚在 QQ 上聊了蛮久,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感谢好赢。基本上解决了。换了低进角。

抗议飞速达!

楼主:
飞速达一直没有回帖,所以以前表示抗议了。
今天得知飞速达 谭总把论坛的密码丢了,所以没有回帖。

我的电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电池电压太高的原因,应该调为8.4v。
调整之后电机转动正常,感觉很有劲!

网友:
C28-30-05!

引用 楼主:
飞速达一直没有回帖,所以以前表示抗议了。
今天得知飞速达 谭总把论坛的密码丢了,所以没有回帖。

我的电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电池电压太高的原因,应该调为8.4v。
调整之后电机转动正常,感觉很有劲!

  本公司提供飞速达450TH给于测试!这个拉力就大了!我看配你的36#机足足有于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