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扭矩与转速

楼主(2006-06-09):
小弟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前辈..
1. 9g
舵机
内含
电机
的扭矩与转速为多少呢 ?
2. 一般电动飞机用的 370 ,380 ,390 与480电机的扭矩与转速是多少?
烦请指点 , 万分感谢!!

网友A:
实际中与使用情况有关,计算公式为
扭矩(牛·米)=功率(瓦特)/2/π/转速(转/秒)
也可以用摩擦法测量。

楼主:
摩擦法是如何操作呢?

网友A:
原帖由
CWTEK
于 2006-6-16 14:53 发表
摩擦法是如何操作呢?
见图
两个弹簧秤的读数差值乘以皮带轮的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