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晨练摔了,亚拓35G电调烧了(冒烟),能修吗?

楼主(2006-06-10):
今早晨练摔了,亚拓35G电调烧了(冒烟),能修吗?

如果必须换,各位能推荐一款吗?目前悬停中

网友:
可以联系好盈看看能不能修理.如果我推荐的话用好盈的28A不错.

楼主:
好盈  也是可以考虑的,
网上查了半天,本来想选ASSAN,结果好多人说不好,决定用
凤凰
25A  480
45A  799
35A  758
60A  899
80A  1100
我觉得60A性价比最高了
万一以后玩亚拓大龙也能只吧?

网友A:
60A重量太重,没有必要吧.大龙买机配有电调的.呵呵.

楼主:
35A的也得758啊,60A的899,多花了1.186倍的钱换来了1.714的安全系数,
性价比高一些,飞起来少一分担心啊
多出来30多克对较重的小龙来说估计影响不大吧,5%左右

楼主:
哦,刚听说凤凰60A等大电调做得不好?

是不是真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45A嘛~
~~~~~~~~~~~~~~~~~~~

不知道带不带中文说明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A重量太重,没有必要吧.大龙买机配有电调的.呵呵.

综合看来:

    凤凰45A可能是亚拓450最佳电调了(30G)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带不带中文说明书的

我有中文说明书,有需要我发给你

网友C:
凤凰45A的很好用,线性很好。。。。

楼主:
在广大模友的一再推荐下,买了好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凤凰45A的很好用,线性很好。。。。

飞电直用的电调几乎是不用考虑电调的线性,因为当你是3D飞行的时候油门是设定为100 90 100,甚至现在还推出定速电调,这些都是跟线性的概念是相反的!现在可边距的电直使用的电调不用考虑太多电调的线性,其操纵都是高转速靠变螺距来飞行,线性好的电调飞电直只对飞机启动的时候有点意义……

楼主:
晕啊

商城买的好盈30A,280元,总算到了,装上去之后发现电机冒烟,烧了,估计不是装了好盈之后烧的吧,可能和亚拓电调一起烧的,哎.......................

无奈,只能再花499元,从商城买了个特惠套装,450TH+好盈40A,,,,,450TH单卖要300元,,,,

早知道上次就直接买了499的套装就好了,现在又浪费一笔钱啊,看来280元的好盈30A只能扔一边当备件了.......

各位玩到现在有没电调,电机一起烧的啊?????????????????????

楼主:
我先择450TH没什么不对吧???????????????????????????????

这一摔损失超过600RMB啊

网友A:
电调烧毁一般是电机转动受阻,或者电机轴承卡死造成,你装电调前应该确认电机或者转动有没有问题,唉,忘了提醒你一下。电机冒烟,电调未必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烧毁一般是电机转动受阻,或者电机轴承卡死造成,你装电调前应该确认电机或者转动有没有问题,唉,忘了提醒你一下。电机冒烟,电调未必会坏。

我不是认为电调坏了才买450TH+好盈40A套装的,是因为单买电机实在不划算,我估计这次买的30A好盈电调不会坏的,电机估计也不是换好盈烧的,而是上次和亚拓电调一起烧的,

另外,可以肯定的是电机没有受阻或卡死

电机极有可能是上次摔的时候,因为打在树上,掉下来,收油不及时,造成的

哎,周围没人玩这个,只能在家门口玩玩,

电调烧得太厉害了,放弃修了,电机不知道能不能找谁绕一下???????????????????

楼主:
无人知道哪里有修无刷电机吗?

网友:
不要迷信高档货,到最后能用到的功能不多,要是3d的话,90-100%油门,连线性都没什么要求!

找款稳定的就好,200多,700多,差三倍呢!

网友:
修理也不便宜因为绕线比较麻烦,还要浸漆,工作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