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36#变得和黑鹰400一样灵活

楼主(2006-06-10):
 以前有帖子说过,但找不到了,请会改装的朋友帮助一下啦。

网友:
黑鹰400和36#两个机子的灵活性都是一样的吧!你要是想增加36#的灵活性就把亚托450的副翼装到36#上去,保证36#会和450一样灵活

楼主:
 36#和450日负翼有何区别,请兄弟明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36#和450日负翼有何区别,请兄弟明见。

36#的副翼有配重而450的没有配重,所以导致36#悬停稳定而3D反应则教迟钝,450则相反!

楼主:
450的副翼装得上36#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36#和450日负翼有何区别,请兄弟明见。

希尔效应与贝尔效应不太一样。

网友:
你只需要修搓平衡锤,平衡锤越轻,飞机越灵活.这个和哪个牌子的飞机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是不是挫平衡翼两边的金属块,不影响安全吧!

网友:
安全问题,在你修锉的时候,自然会考虑到的吧.你不会去把螺丝孔锉掉的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