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机的问题

楼主(2006-06-10):
我试过固定桨距,旋停很稳,50%的油门就飞起来了,想问,如果飞航线,飞机容易降落吗?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马达,和电池

网友B:
楼主的机机调得很好。

网友C:
不能降落就摔吧

网友D:
飞航线,应该稍微增加一点油门,这个问题即使不是固定浆距,也是要这样处理的。

楼主:
我是担心固定桨距(10度)的主旋翼在上风区因受空气的影响,像旋翼机一样,不加油也高速旋转,所以很难控制降落。知所以我想把36#机暂时固定桨距飞行,是因为这样所用的电流很小,可飞行的时间就很长了,当然,因为主旋翼转速降低了,对控制有一定难度。

网友E:
用固定桨距电流小吗?我不是用固定的,固定的有什么好处?

网友F:
我现在也想把我的37#机调试成固定桨距,就是不知道怎么调整。楼主教教我吧。

网友G:
请问各位36#和37#不一样是没有20A电调的,36#能升级无刷电调和电机吗?请问5楼我也是上海的,上海什么地方有买36#或37#配件?

网友G:
请问各位36#和37#不一样是没有20A电调的,36#能升级无刷电调和电机吗?请问6楼我也是上海的,上海什么地方有买36#或37#配件?

楼主:
9楼朋友!37#是CCPM的控制方式,不可以固定桨距的!

网友H:
楼上的朋友,CCPM也是可以固定螺距的

楼主:
37#是怎么样变距的,我的36#机专门有一个舵机控制桨距,我也想请教一下。

网友H:
三个舵机同时动作把十字盘往上抬或者往下拉,浆距就变了……
呵呵

网友A:
CCPM怎么固定桨距,请教请教

网友I:
發射後面有制, 忘記是 10, 還是11 打後再調發射前面最上面轉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