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发现我家的电视机天线带电!!!

楼主(2006-06-10):
昨天晚上我穿着背心测试电机,由于电源在电视机旁,而电视机天线在桌子上水平放置(刚搬家,还没闭录电视,所以就用天线).所以我的胳膊在不经意间就碰到了天线。就在这一瞬间,我感觉到接触天线的部位有电击的感觉。虽然不是很明显,但却很吃惊,我又接触几次,都是同样的感觉。然后用电笔测.居然亮了.两跟天线都是一样的结果。
家里没有万能电表,所以没办法测电压和电流到底多大。
这怎么回事?正常吗?是本来电视机天线就带电,还是出了什么毛病。电视机一直也没出过什么毛病。

网友A:
拔掉天线 然后用电笔测天线.亮了是天线有电 不亮就是本来电视机天线端子就带电是出了什么毛病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掉天线 然后用电笔测天线.亮了是天线有电 不亮就是本来电视机天线端子就带电是出了什么毛病要修

这样测试了,天线就是普通的天线,拆掉以后用电笔测了电视机的天线接口,亮了,看来是电视机里面的原因。

网友B:
正常 RF端子 也就是射频端子都是有电压的 分生产厂家品牌而异 有的大有的小

网友:
电视机的电源板隔离不好吧!如果你的鞋子绝缘性能好应该没有感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 RF端子 也就是射频端子都是有电压的 分生产厂家品牌而异 有的大有的小

正常的射频端子是应该不带电压的,况且还能感到带电是肯定不正常的。

网友C:
你那电视是热底盘的,天线隔离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电视是热底盘的,天线隔离电容坏了.

没错!!
好久不搞修理了,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网友:
还是7楼的专业哦.冷底盘就不会出现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电视是热底盘的,天线隔离电容坏了.

什么叫热底盘,冷底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 RF端子 也就是射频端子都是有电压的 分生产厂家品牌而异 有的大有的小

这个就太专业了.嘿嘿。

网友:
不知我说的对不对:热底盘一般指电视机的地线(参考零电位)与交流电源的一根进线直连,如果插头插的不巧,这根地线就有可能连的是火线,而不是零线,这时底板接地就直接带交流电,老机器有好多是这样的,维修时要加隔离变压器。天线隔离电容即使不坏,它有容量就会通交流,所以在天线上会有交流电压,只是电流较小,对人不会有大影响。用开关电源的好多设备都这样,我的电脑如果不接地,机箱与插座地线的电压有70几伏。楼主如果对这种电压较敏感,可把天线的屏蔽层接地,但芯线不能接地,否则就没信号了。

网友:
楼主也可把电视机交流插头交换一下方向试试,如果是热底盘原因,理论上可以消除麻电现象,我家电视不是热底盘,没法试。

网友:
这是国产电视机的通病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我穿着背心测试电机,由于电源在电视机旁,而电视机天线在桌子上水平放置(刚搬家,还没闭录电视,所以就用天线).所以我的胳膊在不经意间就碰到了天线。就在这一瞬间,我感觉到接触天线的部位有电击的感觉。 ...

      电视机的天线插口,都应有三个耐压几千伏的隔离电容(芯线一只,外壳二只),但国产电视机大多都省掉了,将天线接口的外壳(屏蔽网线)直接接电视机的底板地线,芯线直接与高频头输入口连接。只要电视机的某种原因漏电,外接天线就带电了。由于现在的电视机都采用开关电源,更容易造成底板带电,试将电源插头反一个方向试下,如果不行最好自己在天线插口上加个隔离电路。

网友:
楼上分析的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重新插一下插头

楼主:
把电视机的电源插头反方向插了,可是天线一样带电.隔离电容?该用多大的,该怎么焊接?

网友:
我试过了的  家中N多电器都这样 从三万多的前后级到二百五的收录机 从八十年代的收音机到现阶段的电脑 最后我一一给他们拉上自己做的地线 地线自己用电线接在一根一米多铁棒上 铁棒埋在地下
    我大都是从电路中的接地点中拉出来的 我这样接主要是考虑信号的影响 如果单考虑带电的问题可以从机壳金属中拉出
    不过这样接可不可行 还请各位说说 可能有一些电器是不可以这样接的 可能会影响漏电保护开关动作

网友:
我也试过。以前住旧楼,电源进户是2线的。电脑外壳经常带上感应电。碰到小尖的地方麻的扎手。后来自己拉根电线把机箱外壳和铝合金窗框相连,虽然不能完全消除,但起码可以接受啦。后来搬个地方到7楼,电脑又出现这种情况,而且比以前在二楼电起来更麻。检查啦房间多插座,有些偷工减料只做啦2线。于是换个接啦三线的插座,就不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