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雷鸟尾翼不转了

楼主(2006-06-10):
飞了20分钟,尾翼不转了,主旋翼正常,测量尾电机没问题,请问是什么坏了?

网友:
金属碳刷完蛋啦

雷鸟的尾电机负荷较大,寿命特短。我原来买尾电机都一把一把买,跟买糖似的。不过现在有碳刷版的T6200。寿命是原来的六七倍。

楼主:
我用的不是原装的尾电机,没坏,可能是混控坏了,郁闷

楼主:
已经修好了,是混控里面的线路板上的一根线烧了,雷鸟是哪间公司做的,明知道哪条线容易烧,也不加条线做保险.
现在国内做模型的是不是都不做耐久试验,好像电机,电调,电池什么的,根本就不合格

网友:
修好了,不错,支持这种维修精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修好了,是混控里面的线路板上的一根线烧了,雷鸟是哪间公司做的,明知道哪条线容易烧,也不加条线做保险.
现在国内做模型的是不是都不做耐久试验,好像电机,电调,电池什么的,根本就不合格

我那条线也烧过,确实是设计缺陷。

网友:
T6200那有卖的?多少钱啊?

网友:
商城就有啊,28元。

网友:
看来又要称它个几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