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直升机飞行教学-4 消除造成震动的原因

楼主(2006-06-10):
机体飞行个性突然改变
秋高气爽的天气让人整清凉起来,各位还在玩 青蛙机 的朋友们,要信在这个时候应该会有一种「脱离苦海」的感受觉吧.....终于不用再顶着大太阳练习了!
「直升机飞行教学」这个连载单元 很快地已经来到第四回了,RCT编辑部也收到一些飞友对本单元 的意见。特别是刚入门不久的直升机的朋友们。对这个单元 给予许多鼓励的话。
有些朋友说;「文章并不是那么难懂,很容易明白,我还把这些文章做成了剪报。」「一些以前搞不懂的地方,现在一个个渐渐地都明白了。」「虽然我只知道玩遥控飞机,但看过这些文章之后也想要开始尝试直升机了。」........。等等到之类型的话。
既然有讲赏,当然也会有:「这种内容太幼稚。」「文章内容表达得不好。」之类的批评。
虽然有一些负面的批评,但RCT为了让那些初学的朋友们,能够快乐地享受遥控直升机,每天都努力地过着每一天,所以在用遣字方面:以及选取择题材上较偏向初浅化。因为,所谓的遥控直机,在刚开始的时候,终是抱着既期待又怕受害的心情,第一次飞起来的瞬间,如果经每天的练习,真的是非常快乐。如果筋斗的动作时,绝对会有一种无法割舍的感受觉吧。即使是觉得自己办不支,只要按照本单元所为的内容练习的放,一定可以做到最起吗的翻筋斗。是的,你一定可以做得到!
抱歉,扯离了主题。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一下,「机体飞行个性突然改变」的问题。
为什么样会产后震动?
请各位朋友先了解一点,初学者的直升机,经常是保持在某些地方有毛病的状态下飞行。这是因为大约有 3公斤重的直升机(以一般30级直升机为例),常常是忽上忽下地飞行,这跟从天空上掉下来是差不多的,所以,保持在有毛病的状态下是理所当然的。
直升机的情况在昨天明明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就怪怪的?类似这样的情形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为什么样直升机终是在
比赛
当天的状况最差呢......?对不起,忍不隹话题又扯开了。
主轴的弯曲
首先,可以想到的是主轴弯曲了。请参阅图1。如果机体像图1左边那样是头部往下重重着陆的话,就会造成 主轴的弯曲。也许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朋友们会以为RCT是跟你在开玩笑,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喔。
为什么样就连直径多达8~10mm的主轴(以一般30级直升机为例)都会弯曲呢?
直升机答复是;(似乎是因为160公斤的巨大离心力对主旋翼产生的作用力所带来的关系。
如果是这样的话,困为在重重着陆了时候,之前一直跟横轴的方向保持水平作用的利心力,会让它斜斜地往下弯曲,即使是有8~10mm粗的主轴因此弯曲了,也不足为奇。同时,因为横轴也有可能会弯曲,这时也要多加注意。
接下来,就是尾管部分的固定发生松动或损坏,虽然这个部分是如此地重要,但很让人意外的是,它却是最容易受到忽略的部分,
尾管的末端装有 尾齿轮箱,在这里的尾齿轮箱上旋翼习以每分钟将近750r.p.m.的转速在转动。这种情形可以把它视为在尾管末端安装了一个正在发动中的15级屐
发动机
。由此可知,尾管要常常承受这种扭动的力量;也就是加注震动在尾管杆,也应该承受了相同的力量,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才会造成尾管杆的固定螺丝松动。
除此之外,在固定尾管杆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到固定螺丝的长度不要过长,如果因为太长以致螺丝碰触到尾管的话,将会产生电波讯,导致直升机因为,NO控“而管杆固定座拆下来进行检查。请参阅照片2。
机体明明没有摔过,但却出现震动的时候,大约有80%在检查过主轴,横轴及尾管杆之后,尤其是尾管杆的固定,都可以得到改善。
接下来是尾轴的弯曲。让人感到很意外的是,这支金属制成的尾轴,只要有稍微的外力碰撞,很容易就会导致弯曲,例如,尾管撞击到地面时,就算是要把直升机放在车子里行驶中翻倒;或者是搬运出家门,反回家里,进出车门,只要撞到尾轴就极有可能会困此而弯曲了。搬运方法:以机尾向前的方式,在眼睛容易看到的情况下,这样应该就可以比较容易注意到直升机的尾部,进而减少无端的碰撞损坏。
当尾部份损坏很严重的时候,就连尾旋翼中心座都会有可能会弯曲。因此,前述的方法用尽也无法改善震动的话,就请务必要检查这里。
接着是比较常出现的离合器片问题。这个部分特别是因为反复地进行,“青蛙跳”方式的飞行,弹跳撞击的次数比一般平常会飞的玩家多一几十倍;以及免不了的翻倒、坠落花次数较多,结果慢慢地就累绩了一些伤害。
离合器片如果其中一个甩片损坏(弹力失效),就会丧失平衡性,导致出现震动。此外,弹力失效的离合器片会扣隹离合器罩,这时候发动机就会在进入低速时发生熄火现象,接着要再发动发动机时也无法发动。出现这种情况,就算勉强发动发动机也无法让机体正常飞行。
变成这样,只好把发动机拆下重新更换离合器片一途了。但是请不要太担心,这个更换作业是相当简单地,相信谁也做得到,请大胆试试看吧。
找出中心点
如果你买的直升机是半年完成套件版本,理所当然的,离合器的部份也已婚2由厂方安装好了,但是在这里却常可见到,青青菜菜安装的情况出现。
什么是“青青菜菜”的情况?请参阅图3。发动机由中心线,离合器罩中心线两者没对齐,也就是说启动中心的部分偏离了。如果没有注意到期这一点而冒然进行飞行,当然会产生震动的情况,最遭糕的是还会造成离合器片的寿命极度缩短,不知道这个纠正中心的人,如果发生离合器片使用权用没多久就坏掉,肯定会先想到之前所说过的理由之外的原因,但要是看过这本书的人,到少也学会安装出足以飞行200趟以上也不会坏掉的离合器,当然了,离合片的材质是在优良的情况下。
当我们要安装离合器片之前,必须要先把散热风扇装上。如果你选择的机体种,所使用的散热风扇 在装到发动机的曲轴时,需要搭配一个套在曲轴的难度套,那么请务必把难度套的开口处对准发动机曲轴没有切削成平面的地方(例如 O.S 32X的曲轴就有这一道平面切削的加工。)请参阅图4。但如果是发动机的曲轴并没有做平面切削的加工(例如S,H. PT 32HS)那么难度套的开口方向就无须理会,另外,要注意的是,在散热风扇锁紧在曲轴时要控制好力道,基本上是要让难度套的底部保持有突出0.5~1mm的量.请参阅图5。
当在锁紧散热风的时候,多半需要想办法把发动机曲轴固定起来,以便于施力在散热风或曲轴的螺帽。在此最常见到的工具是活塞挡栓,但请千万不要用力过猛,以免活塞档栓损坏到活塞,除了活塞挡栓,另一种是曲轴定位套。这种专用工具是尼龙树脂制成,使用时不用担心会伤及发动机的机件,但必须拆掉发动机后才能工作是较麻烦的地方。
散热风扇装好之后,先用手转动散热风扇,尽此好好检查一下中心点是否有偏心。然后在确定没有偏心的情况下把离合器片装上。
接不来要把发动机锁到发动座上,在做这个组合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让发动机成斜斜地固定在发动机座上,在这里告诉你一个小秘诀:先把四支固定发动机的螺丝锁到定位,但不要锁紧,让发动机可以移动,然后在锁紧螺丝的同时,把发动机顶向前方,直到四支螺丝全部锁紧为止,请参阅图6。基本上来说,用这个方法保证可以准确地把发动机锁在发动机座上,除非....发动机座本身的发动机螺丝固定孔位加工不准,这就要怪厂商了.....。
再来就是要把发动机装到机身的侧板上,这个地方就十分重要了,各位要相当用心地来安装,务必做到发动机曲轴中心与离合器中心同在一条线上,请参阅图6。同样的,在这里要告诉你一个秘决,现在我们以常见的使用六角棒或圆棒这类具有单向起动头的机构为例。
当在锁紧四支固定螺丝的同时,我们用手去转动单向起动头,旭果觉得有点紧不滑顺,那就试着去移动发动机的前后式左右的位置,直到单向起动头转起来很顺为止。
另外,要注意的一点是锁紧螺丝的力道。由于发动机坐座是铝合金材料制成,有时过度的锁紧螺丝,极有可能会使得铝合金螺牙完全崩牙,所以请小心谨慎地进行,通常弄坏一,两个之后,便能体会出锁紧的力道了.....正所谓的「失败是成功之母」....哈!
——摘自台湾《遥控技术》

网友A:
几万年前的了...不过对油的有用.

楼主:
网上找来的,除了动力其他的都一样,既然都帖出来了就要帖全了

网友B:
这个教程很有价值,虽然看过了,但再整理一遍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