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摸友”进来看你的“小龙”!

楼主(2006-06-10):
装上了新的OS37,开始低速磨机!

低速磨了一箱油,旋停磨了一箱油,动力充沛,第三箱油就开始飞航线。可惜没人给我拍旋停和航线的照片!

网友:
祝贺,加油。
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升级50或50se?

楼主:
家里还闲置一架旧的V2-30和天子50。暂时还没有升级计划!没摸友在身边,所有的每一项技术进步全靠自己摸索,练习。能把V2飞好就很不错了。以后再考虑升级与否啦!

网友:
v2 如果是50的话,我有兴趣。哈哈。

网友:
恭喜啊!怎么管子这么脏了

楼主:
排气管用在旧V2上面时,接口漏油,所以脏了,但又不是很脏,懒得清洗,也难洗。有什么好办法清洗????
机体的确很新,调好旋停,双手都可以离开摇控杆几秒钟都没问题!非常稳!
OS37的动力真的很爆!正准备做个简易航拍架,装台DV上去试试!

楼主:
看看这个!还没完工的简易航拍架!

网友:
不错不错!!
      我50机还没飞过呢!放了几个月了!

楼主:
别放久了,没飞,又出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这个!还没完工的简易航拍架!

简易航拍架!一定要用胶粘好.防备震动散开.最好用热熔粘结.发动机报废,一般地说有1;活塞能够从下到上完全畅通过钢套.2.连杆青铜套磨损成椭圆形.3;曲轴连接连杆的地点磨损过大.上述3点都能十分严重引起发动机无力.无配件换代.就报废.直接影响压缩比.发动机3点不在一条线上(活塞,连杆.曲轴).
我几个月没飞拉,在玩一万多只鸡,头都搞大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