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盈ESC-25-GHV1.1的电调烧了,大家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6-06-10):
我一周前购SJM400,随机配的ESC-25-GHV1.1的电调,焊好金插,接上电机试,电机开始很正常,随后关机,再推油门,电调冒烟,赶快断电,一股糊味,折开电调的热缩管,烧了至少四个功率管,真奇怪,第一次用好盈电调,电机是SJM随机配的类似450TH的外转电机,为什么会烧呢,我严格按好盈的说明设置的中进角,超柔和起动,是不是电调的质量问题还是和电机的兼容问题,请大家发表高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一周前购SJM400,随机配的ESC-25-GHV1.1的电调,焊好金插,接上电机试,电机开始很正常,随后关机,再推油门,电调冒烟,赶快断电,一股糊味,折开电调的热缩管,烧了至少四个功率管,真奇怪,第一次用好盈电调,电机是SJM随机 ...

SJM 的原配电机和我们的电调不存在兼容问题,这个经过我们,SJM ,及好多模友测试过。
对于无故损坏,我会查明原因。
请你将烧坏的电调寄给我们,我们给你换个新的。

地址为:
深圳市罗湖区田贝一路文锦广场文安中心1108-1109
电话:0755-25504333
收件人:郝红梅
邮编:518020

我们收到电调一天内会将新的寄出。

楼主:
好盈服务真好,谢谢

好盈服务真好,谢谢,这样的商家有希望

网友:
不错的商家,我也用的是25GHV1.1,帮顶一下了

网友:
好盈售后服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SJM 的原配电机和我们的电调不存在兼容问题,这个经过我们,SJM ,及好多模友测试过。
对于无故损坏,我会查明原因。
请你将烧坏的电调寄给我们,我们给你换个新的。

地址为:
深圳市罗湖区田贝一路文锦 ...

您们的服务除了阿尔舍就是你们了。支持你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SJM 的原配电机和我们的电调不存在兼容问题,这个经过我们,SJM ,及好多模友测试过。
对于无故损坏,我会查明原因。
请你将烧坏的电调寄给我们,我们给你换个新的。

地址为:
深圳市罗湖区田贝一路文锦 ...

严重支持!!!!!!我也买了25A 的,现在还是快递路上,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在36#原控上。
冒钱买控啊。。。。哎。。
还有有谁能告诉我,好盈电调说的 “刹车“ 是什么意思呢?呵呵

网友:
这样的服务去那里找!

只可惜好盈只生产电调!

楼主:
新电调已经收,好盈售后服务真好

新电调已经收,好盈售后服务真好

网友(2006-07-11):
请教好盈售后服务。

我的好盈18A电调有两个7809烧毁了,接上电机没有任何音乐提示但可转动,请问,现在这个电调的控制部分会不会有问题,只更换两个7809是否可以完全修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