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直升机飞行教学-11 F3C比賽動作

楼主(2006-06-10):
新 FAI預定於為1997和這1996Nats( 更新六月 18/1996)
我從這Internet只收到這新的時程表和一些附加的資訊和W3MH為這些演習為這新的 FAI規則循環(周期).他們有是由這CIAM有效的四月2,所承認1996.
的重大意義是這噪音規則的施行和命令的語言的使用.部分 5.4.4 states";噪音幅度尺寸寧可必定得被造成在這一個競爭,的開始之前於這正式的實行( 業務 )日.噪音幅度必定得被測量隔一些距離的3公尺,當這架直昇飛機正翱翔在眼睛層次超過這一個2公 尺直徑的中心circle.The直昇飛機必定得被轉動經過 360度決定這最大的噪音 level.The聲壓 m
部分 5.4.9定義一個正式的飛行.這定義是那個那裡是一個正式的飛行,當這競爭者正式地是叫.
K-FACTORS現在是有效的為這翱翔的 manuevers和將有一個價值的2.
這二時程表被使用,如一個預備的設定圓( 預定於一個)然後,這決賽圓( 預定於 B).為我們直昇飛機實驗性的,這將是一個新的做法商業.
這些演習是:
U=upwindD=downwind
預定於 A----Flight時間9分鐘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預定於 B--------------Flight時間10分鐘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10.
於兩者預定於這實驗性的位置被固定.這數據必定得機敏的平行線到飛行線.什麼這現在意指是那個這飛行員將直接地有二位置飛從:這第一是這翱翔位置那個將是4公尺回來自這正方和法官( 裁判 )的前頭和於這法官( 裁判 )和這正方.這第二的位置是這飛行的位? m,那個將直接地回來另外的4公尺向這法官( 裁判 )( 8公尺全部的)和剩餘法官( 裁判 )的前頭.這實驗性的位置以前地有是多少有彈性的這如此將創造一I點( 像 )攪拌.
現在有旗在這二旁邊與飛行員的權力( 右 )於這角落旗
領域規劃:
RC直昇飛機可使用瓦斯引擎在 max置換的25cc( 2打擊), 1.24打擊,和30cell電氣的,10cc引擎尺寸依然( 剩下 )為2打擊引擎沒有燃燒的汽油.二分鐘這電氣的飛行者可著陸和改變這電池( 組 )在開始這areobatics之前和將有最大的如此做.
這演習描述那個跟隨是一些混淆於地方,但,如我得到更加( 多 ) clarification,我將更新這頁.
------------------------------------------------------------------------
囿蔽漫M 360度三角 pirouette
設計取離開從中心的 helipad,爬到眼睛層次和停止.機( 模 )型然後向後飛從這 helipad到一個中心的旗和停止.機( 模 )型然後爬先鋒在一個45度角度到5公尺的高度在眼睛層次之上超過這中心的 helipad和直接地停止.機( 模 )型然後實行 360度 pirouette和? 惜謘D機( 模 )型然後下降先鋒在一個45度角度到眼睛層次超過這相對的中心的旗和直接地停止.機( 模 )型然後飛向後於中心的 helipad,停止,然後下降著陸.
------------------------------------------------------------------------
鼻子於與尾巴於水平的八
設計取離開從中心的墊子和垂直地停止在眼睛層次.機( 模 )型然後飛一個鼻子於圓圈為這上半和一個尾巴於圓圈為這最近的一半的這八.這演習必定得執行平行於這法官( 裁判 )線和這圓圈必定得集中超過這面中心的旗( 在這方正的)的旁邊.演習結束,當設計? 藀^到一個點超過這中心的墊子和直接地停止.沒有著陸在這結束的這演習.
------------------------------------------------------------------------
垂直的長方形1
演習開始在眼睛層次在最後的停止之後的先前的演習.設計蒼蠅向後於一個中心的旗和停止.機( 模 )型然後攀爬4公尺,當同時地實行一個慢的 36o度 pirouette和停止.機( 模 )型然後飛先鋒10公尺到相對的中心的旗和停止.機( 模 )型然後下降2公尺,停止,? 磞璊@個 360度 pirouette在那個高度,又停止,然後下降2公尺回到眼睛層次和停止.機( 模 )型然後飛向後於中心的墊子和停止.
------------------------------------------------------------------------
二連續的迴圈
設計蒼蠅直( 純 )的和層次為一個10公尺,的最小量然後進入第一迴圈.
設計蒼蠅直( 純 )的和層次為一個最小的10公尺和實行二連續的捲.捲或許是於同樣如此.4秒的一個最小量的全部的期間.設計必定得垂直的,當橫越中線.
------------------------------------------------------------------------
滾動的攤子轉變成
設計蒼蠅直( 純 )的和層次為10公尺的最小量然後過渡到垂直的在90度由一個一半的捲所馬上跟隨和垂直的上昇( 坡 )的一機身長度最小量.當這上昇( 坡 )結束,設計執行一個 180 pirouette,因此;這鼻子指示著往下.在潛水,之後這機( 模 )型過渡回到這相同? 滌物蚸M標題在那個它進入.
------------------------------------------------------------------------

楼主:
在迴圈之內以一半的捲
設計蒼蠅直( 純 )的和層次為一個10公尺,的最小量執行一個一半的捲轉成( 化 )馬上跟隨經由一個往下在迴圈( 之內顛倒在迴圈)之外.這成就的這在迴圈,接著設計執行一個一半的捲之內,到垂直的.演習是完成經由飛行直( 純 )的和層次為10公尺最小量.一? b的捲或許是 comlpeted於同樣如此.
------------------------------------------------------------------------
攤子轉換以拉回恢復
設計蒼蠅直( 純 )的和層次為10公尺的最小量和進入演習經由拉上進入一個垂直的上昇( 坡 )在通行( 過去 )的這條中線之後.在設計到一個完全的停止,這機( 模 )型過渡到向後的飛行在不變的高度和快速必定得層次,當它曲棍球棒這條中線.設計繼續到一個點那? 荓q這條中線,是這相同的距離,但於這相對的方向和到一個停止以這鼻子指示往下.這機( 模 )型然後繼續經由下降一個路徑那面鏡子這進入( 入口 )路徑.在這下降,之後機( 模 )型過渡到這相同的標題和高度,如最初的這演習.演習是完成經由機( 模 )型連續的為10公尺完成
Autorotation以 180度轉變成
設計蒼蠅在一個最小的高度的20公尺.演習開始,當機( 模 )型曲棍球棒一個想像的飛機( 平面 )那個從一條線垂直地上昇向上的吸引( 畫 )從這中心的法官( 裁判 )出去經過這中心的墊子.在autorotation設計必定得敘述,當橫越這飛機( 平面 ).引擎必定得離開? b這點和設計下降.這 180度轉換由此可見必須開始在這點和這轉換和下降的速( 比 )率必定得不變的只指示著到一個點在觸地之前在這墊子.這飛行路徑必須出現,如一個semi圓圈,當觀點( 景色 )從上面,開始在這垂直面和終了在一條線吸引( 畫 )從這中心的法官( 裁判 )到這中心的墊子.
------------------------------------------------------------------------
垂直的和 180度與 360度Pirouettes三角.
設計取離開從這中心的墊子到眼睛層次和垂直地停止.機( 模 )型然後飛向後於一個中心的旗和停止.機( 模 )型然後實行一個 180度 pirouette和停止.機( 模 )型然後爬向後的在一個45度角度到一個點5公尺在眼睛層次之上和超過這中心的墊子和直接地停止.機( 模 )型然後實行一個 360度 pirouette和停止.機( 模 )型然後下降向後的在一個45度角度到眼睛層次超過這相對的中心的旗和停止.機( 模 )型然後實行一個 180度 pirouette和停止.設計蒼蠅向後於中心的墊子和停止.設計下降到一個著陸在中心的墊子.
------------------------------------------------------------------------
以 360度圈( 繞 )pirouettes
設計取離開從這中心的墊子和垂直地停止在眼睛層次.機( 模 )型然後飛到一個中心的旗和停止機( 模 )型然後同時地飛一個圓圈,當轉動有關於它的 yaw軸心如此那個這鼻子的這機( 模 )型面對這圓圈( 的中心中心的墊子)最初和這 180度和3Pirouettes在這同? @方向必定得被執行,如這圓( 循環 )的路徑和在一個不變的速( 比 )率( 為順時針方向圓圈觀點( 景色 )從上面,這pirouettes必定得被做於一個順時針方向方向).機( 模 )型然後到一個停止在這 360度點.沒有著陸在這結束的這演習.
------------------------------------------------------------------------
垂直的長方形2
演習開始在眼睛層次在這最後的停止之後的這先前的演習.設計攀爬4公尺在眼睛層次之上,當同時地實行一個慢的 360度 pirouette和停止.機( 模 )型然後飛先鋒10公尺到相對的中心的旗和停止.機( 模 )型然後同時地下降4公尺到 ete層次,當又實行一個 360? ?pirouette於這相對的方向和停止.機( 模 )型然後飛向後於這中心的墊子和停止.機( 模 )型然後下降到一個平滑的著陸在這中心的墊子.
------------------------------------------------------------------------
滾動反轉
設計蒼蠅直( 純 )的和層次為10公尺的最小量.機( 模 )型然後執行一個右或左捲馬上跟隨經由一個疊起這相對的方向,當維護縱的軸心於方向的飛行.第二的捲必定得被執行在相同的速( 比 )率,如第一.必定得4秒最小量.
------------------------------------------------------------------------
閒差事以 360度 Pirouette
設計蒼蠅直( 純 )的和層次為10公尺的最小量然後,進入一個90度垂直的上昇( 坡 ).當設計到一個停止,鼻子的機( 模 )型是推前方的90度到層次和垂直的位置和停止.機( 模 )型然後執行一個 360度 pirouette和停止.這是跟隨經由鼻子的設計推超過90度到垂直? 滿] 鼻子下)位置由一個垂直的下降所跟隨和90度拉回回到相同的高度和標題,如於開始的又演習.演習是完成經由飛行直( 純 )的和層次為10公尺最小量.
------------------------------------------------------------------------
眼鏡蛇滾動以相對的一半的捲
設計蒼蠅直( 純 )的和層次為10公尺的最小量和進入演習經由拉上進入一個45度攀爬.在5公尺最小的直( 純 )的部份,之後機( 模 )型然後實行一個一半疊起任一方向到這轉成( 化 )的位置和繼續爬在45度角度為5公尺最小量.在這點這設計進入一個45度跳( 潛 )? 禲] 轉成( 化 ))和在一個5公尺最小的直( 純 )的部份,實行另外的一半之後,疊起這相對的方向( 垂直的).機( 模 )型然後繼續為5公尺最小的部份然後恢復在開始高度於層次飛行為10公尺最小的而來完成演習.
------------------------------------------------------------------------
540度攤子轉換以一半的捲
設計蒼蠅直( 純 )的和層次為一個10公尺,的最小量然後翻譯到一個90度垂直的上昇( 坡 ).在這設計到一個停止,機( 模 )型執行一個 540度 pirouette,因此;這鼻子指示著往下.當下降的,設計執行一個一半的捲和過渡回到這相同的高度和標題,如的這在當初? t習.
------------------------------------------------------------------------
Cuban八
設計蒼蠅直( 純 )的和層次和執行一個 5/8迴圈.當在一個轉成( 化 ),與45度設計是它執行一個一半的捲到垂直的和進入一個 3/4在迴圈之內.當這在一個45度下降設計又是和轉成( 化 ),它執行一個下半捲和完成這第一部份的迴圈於垂直的 attitude.( 越過點? ?5度下線路將相交在正中)

网友A:
收藏了,但现在的我根本不能完成大多数动作,希望有一个我能完成。

网友B(2007-06-21):
得很有耐性练习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