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LE17A普及无刷的问题!!!

楼主(2006-06-11):
我买的ELE17A普及无刷,启动之后当油门推到2/3的时候
电机
转动的时候电机好像被卡了一下一样,之后有继续转动,转速非常不流畅,经常出现卡的现象,有时还不转,但小油门还算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电机还是电调的毛病?
希望能给满意的答复。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A:
是不是空载阿,是的话就是转速太高,带负载就好了。

楼主:
当然不是空载啦!带的是7060桨

网友B:
多大电机KV多少,另外,电池是什么规格。

楼主:
KV1650 10C 11.1 1600MA

网友B:
那就奇怪了 带桨应该是到不了限速的了
正常情况下你这个电池的放电能力也应该够……
你试试直接推到满油门,如果正常转一下再变成一顿一顿,那很可能是电池的问题。

楼主:
我感觉不象是电池的问题

楼主:
换了好赢18A电调试了下,一切正常,看来是ELE的电调有问题

楼主:
不知道其他的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

网友C:
是电调和电机不兼容

网友D:
ELE25A普及无刷大有问题,在上海第这届模展上花了1000元
买了ELE商家推荐一套电机.电调.二块1600MA聚合物电池,桨.装在小
飞机上后,仅仅开机刚试了试低速.中速,还未上高速,电调已发烫,
尔后电机再也不动了.4秒后寿终正寝.小飞机还在手上,纹丝不动.悲也!

楼主:
又试了的!我那个ELE17A电调只能上7.4V理电才工作正常,换了11.1V就又出现老问题,油门推大一点点,电机就一卡,转得不顺畅

网友D:
ELE25A普及无刷大有问题,在上海第这届模展上花了1000元
买了ELE商家推荐一套电机.电调.二块1600MA聚合物电池,桨.装在小
飞机上后,仅仅开机刚试了试低速.中速,还未上高速,电调已发烫,
尔后电机再也不动了.4秒后寿终正寝.小飞机还在手上,纹丝不动.悲也!
发E-MAIL,电动模型网不理采,打电动模型网电话,无人接。
在上海第三届模展上,电动模型网展台上的人那殷勤状与现在的
冷漠成了巨大的反差。
ELE:你们这样对待自己产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