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锁不住尾

楼主(2006-06-11):
刚起飞的时候拚命往左压,飞几秒以后拚命往右压也锁不住尾,为什么,尾
电机
刚换的
1,
电池
电压下降??
2,
陀螺仪
的问题??
3,混控的问题??
请教,怎么解决?

网友A:
是不是尾马达到寿命了啊。

楼主:
换尾马达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B:
陀螺仪的问题

楼主:
今天又试了试,刚开始是没问题的,等电压下降就锁不住了,怎么办?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电池老化了,放电没劲了。

楼主:
换了电机,尾翼以后在9.5v以上没问题,下降到9v以下就锁不住了
请问,一般飞到不能悬停,电池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