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跪求对60#机比较了解的大虾 请进~!

楼主(2006-06-11):
本人不才  近日新够一华XX60#号机,有几问题想请教前辈
1.发射机左上有一开关和一旋转钮,分别管什么,右上也有一开关和一旋转钮分别管什么
2.发射机背后有1--12个跳线,分别代表什么意思,该怎样设置开和关
3.听说该发射机可以锁定已经调试好了的设置,该怎样锁定保存设置
4.如果要飞,该怎样调试飞机,重点要调试飞机的哪些地方(必须调试的)
5.还是那句话,谢谢~~!本人QQ39321191希望大虾能告之````不胜感激```

网友:
先在华xx的网站下载60#的说明书,仔细阅读本坛的置顶贴!

网友:
对你问的那么多问题看来,我给你最好的建议是,实践证明,这飞机是推油门就可以飞了。暂时你就不用去调整了。

网友:
~

引用:
对你问的那么多问题看来,我给你最好的建议是,实践证明,这飞机是推油门就可以飞了。暂时你就不用去调整了。

 同意~~~~~~~~

网友:
看看说明书就会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今天是星期天,小弟先去看看说明书,马上就出去飞,等晚点回来
给你们个飞行报告````请各位继续关注````

网友A:
新款飞机,需要靠摔才能检验出需要重点调试什么地方D~~~~~

楼主:
我还没有出门呢````我在调试飞机
但是,跳舵非常厉害````
是不是遥控器本身的问题
36.8度????

网友:
呵呵,你别动不动就说跳舵,华现在的舵机早就已经没有跳舵的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款飞机,需要靠摔才能检验出需要重点调试什么地方D~~~~~

36.8℃是最有发言权了 哈哈 他的60#已经不是60#鸟

楼主:
36.8(我就是机车的朋友,帖子是我发的)
是真的啊,我的舵机确实跳舵得很厉害,而且,主旋翼打左舵,(地面调试飞机时)飞机往左倾斜
打右舵时,还是往左,就是打前舵,看到主旋翼也是个左前舵````

是怎么回事哦`````最主要就是遥控器不动,几个舵机也是支支嘎嘎的,关键是还抖动得厉害,
自己都在改变舵面,这个应该算是跳舵吧````````该怎么解决,望回复````继续关注``

楼主:
而且加了油,飞起来一点点````就一直往左倾斜``````最后````(栽了``但没损坏什么)
该如何调试螺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36.8(我就是机车的朋友,帖子是我发的)
是真的啊,我的舵机确实跳舵得很厉害,而且,主旋翼打左舵,(地面调试飞机时)飞机往左倾斜
打右舵时,还是往左,就是打前舵,看到主旋翼也是个左前舵````

是怎么回事哦`````最 ...
引用 楼主:
而且加了油,飞起来一点点````就一直往左倾斜``````最后````(栽了``但没损坏什么)
该如何调试螺距```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诶~  左倾斜是因为地面效应还是遥控微调没调好亦或是本身舵机中立点没设好等等都有可能啊...
也不知道你现在的操控水平是个什么等级...
抖舵, 是干扰是舵机电位器脏了是电压不够等等都有可能的.. 而且我那吱吱响的抖舵舵机后来还发热烧掉了...

楼主:
36.8`````还没有来呀```等你给我回复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哈哈``9494````
而且,我用的是380有刷电机,,用的镍氢电池,但是昨晚充电充了两个小时
电池就烫得手都不敢拿````
听说是电池又坏了,```````哎`````````我真的是多灾 ...

晕死 36.8他的已经改了很多地方才飞起 你买回来就这样是问题多的啦

楼主:
哈哈```就是,我知道这个不比得拉马V3呀这些,,,,很容易飞
这个6通,本来就是调试很久才敢飞啊
我就是在等36.8给我出出主意,看看问题怎么解决,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跳舵的问题

网友:
可我的60#已经把有刷飞坏了。累计飞行1小时30分了。呵呵.
实际调试有几处要注意的是:
1.我的旋翼头剪型臂有一臂少了个铜套,最后用天线管加工一个装上,ok,(生产装配态度问题)
2.尾管固定不良(设计工艺问题)
其他都是调整问题.

网友:
60#和37#机的机身哪一个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哈哈``9494````
而且,我用的是380有刷电机,,用的镍氢电池,但是昨晚充电充了两个小时
电池就烫得手都不敢拿````
听说是电池又坏了,```````哎`````````我真的是多灾 ...

我也是菜鸟 问高手吧  反正我不会修的东西就换新的 没办法

楼主:
哎```我就是问你玩过60#的人啊,今天我把认为坏了的电池用了一下(飞机在地面旋了几圈)象电池还是有电
我准备再充一次试一下,看明天还能不能飞
我怕充这个电池,充了两个小时,就烫得手都不敢拿,朋友说这多半是电池里面有短路的嫌疑,
一般充电,只有40--50度````但我这个手都不敢拿,多半是电池短路了
而且,今天和以前是一样的,主旋翼打左,飞机往左,打右,舵机先往右一点点,就忽然往左,打前舵,看起也是一个
左前舵````我准备明天把舵机的连杆先拆下了,然后通电,让舵机回中````然后再上连杆
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必要`````36.8`````等待```

网友:
我也有个60号,跟楼主一样的问题

现在在成都的飞友手中修呢,他是59号和我们不同的是尾轴的传动方式, 我们是皮带,他是轴
我的飞机是飞不起来,飞到30公分高就不再往上了,直到短短几分钟后电池没电,我也没换无刷,现在没钱,网友说换了无刷会好,但是关于很多调试的问题我还是没办法,螺距我始终不明白,因为我之前飞4号,而且也练模拟器,所以这架没怎么碰,但还是有损失,桨扫坏了一对,拿到成都检查后,网友说主轴也弯了,好几处都坏了...唉!!!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飞起来,什么时候能换上无刷,什么时候.....

楼主:
就是啊`````螺距一定要调试好``转速高不一定飞机就能飞得高
关键是螺距没调试好```我就是准备在我们这里找个高人帮我调试一下
我这个还有跳舵的情况,还有主旋翼打右舵,飞机也往左,打左舵还是往左,打前舵,飞机也是个左前舵
我才郁闷死了```````楼上的,你也是才买的60#啊
你是哪里的人哦,我重庆的

楼主:
36。8怎么不见你了呢

网友:
调试这种复杂的事情在论坛上三言两语是说不清的,关键还是要靠自己摸索实践,我就是这么一路走来的,不过最好有剩余的闲钱,真的,因为电直真的很烧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