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為什麼遙控飛機都不用AA電呢 ?

楼主(2006-06-11):
我看到很多遙控飛機 , 都是用原配的1000mAH 或更低的電池組 ...
但我看到市面上有一些AA筆芯電 , 價格只是幾塊錢一粒(2500mAH , 1.2V); 但是,為什麼不將這些如此高電流的電池用在遙控飛機上呢 !?
........
是成本問題?? 還是這些AA電會很快便沒有電呢?

网友:
电压太低了啊,还有重量太重

网友A:
放电系数低,本本上的18650一般只有1C-3C左右。

网友B:
说的是那些工包5号电吗?一般来说都达不到标称数值

网友C:
5号电池不适合大电流场合!

网友D:
镍铬或镍氢电池按使用特性可基本分为大电流充放和小电流充放两种。这与电池的制造工艺有关,就象二极管有点接触的和面接触的。楼主所说的这种AA电池属于小电流充放的镍氢电池,这种电池我测试过很多,基本都能达到所标称的容量,它的能量密度是很高的。但它的短路电流最多也只有5-6A,正常工作电流在1A左右,超过这个数值,电池电压下降很快,且发热,所以能量不能完全转换,故这种电池不能作为模型飞机的动力电池。

网友E:
放电电流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