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及电流的问题 ..万望解答

楼主(2006-06-11):
假设我有一组电池组(NI-MH, 1.2x6=7.2V, 900mAH) ...

问题1 :  另外, 我有一个变压器(输出电压是9V, 0.9A), 既然如此, 是不是说充电时间刚好一小时, 就可以充饱呢 ??

问题2 :  还有, 我又有一个变压器(输出电压是9V, 0.3A), 那么, 即是说需要充3小时, 才能充饱呢 ??

问题3 : 我不是太明白变压器的输出电流/电压与充电电池的电压与电流之间, 其实是有什么关系呢? 有没有公式可以计算两者之间的关系 ... (尤其是充电时间方面,是否是变压器的输出电流及电压愈高, 充电速度就愈快, 但针对不同电压电流的电池, 又有没有上限呢?)

问题4 : 是不是, 用普通的变压器充电, 往往电池的温度变暖了, 就意昧着电池已经充饱了呢?

问题5 : 新买的,或很久都没用过的充电电池, 是否再度使用时, 应该慢充以确保电池有较佳的效率, 并不致损坏电池呢 ?

问题6 : 为什么买整套的遥控飞机, 内包的变压器都是低输出电流呢 ? 找一些高输出电流的, 可以更快充满电, 不是更好吗 ??? ... 是不是高电流输出的变压器成本较高呢?

..........
请大侠详细解答个中原理 ,小弟以后在充电时绝不忘大侠之恩 !!

网友:
变压器的输出电压/电流与电池的电压/电流没什么关系!

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和电流是变压器的规格,电池的电压和电流(实际上不是电流是容量)是电池的规格。

NI-MH电池的充电需要控制的是电流,注意变压器输出电流只是变压器的最大输出能力,输出电压是额定的输出电压。最基本的,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和电流要大于电池的电压和电池的充电电流。注意充电电流不是变压器决定的,也不是电池决定的,需要一个控制电路来控制电流。

通常使用一个恒流电路来为NI-MH电池充电,恒流电路控制了通过的电流,如果你要用900mA的电流对电池充电则输入电源应该有>900mA的输出能力,而电压必须要大于电池在900mA充电时的电压和恒流电路所需的压降。

电池的容量900mAH是指能用180mA放电5小时的电量,电池的放电与充电电流用C表示,即对于900mAH的电池1C=900mA,0.2C=180mA,按照国标电池的容量是用0.2C放电5小时的电量。

充电的时候如果用1C充电通常要1个小时多点,为什么要多点,应为充电过程中有损耗,所以充电量要比容量大些,通常要达到1.2~1.4倍。

在至少使用0.2C的电流充电时,电池在充满后会有较大的温升,这是判断电池充满的一个有效的标志,不过如果在这个时候不能停止充电是比较危险的,特别是电流较大的时候是很危险的。

如果做一个最简单的充电器,一定需要的是恒流电路,如果不控制电流是很危险的,电流会上升到电源的极限,这是很可怕的。怎么做一个简单一点的恒流源呢?其实也有简单的办法,中学物理里面已学过,理想的恒流源是内阻无穷大的,所以只要在一个电压源上面串一个电阻来增加内阻就可已近似恒流源了。

如果电源电压是V, 电池电压是Vb,电流是I,电阻是R,则:
I = (V - Vb) / R = V / R - Vb / R

Vb再充电过程中是在变化的,其他不变,所以电流是随Vb在变化的,从式中可看出Vb/R是影响电流变化的因素,如果R越大,影响就越小,越接近恒流源,但在增大R的时候如果要保证I则要增大V,消耗在R上的功率为P=I^2*R就会增大,所以具体怎么取舍请自行设计。通常充电电流不需要太恒定,电阻只是用来限制充电电流不要过大的。

为什么有的电源可以直接接在电池上面充电呢?因为变压器输出也是有内阻的,电流容量越小的变压器内阻越大:),如果变压器的电压和内阻刚好合适就可以直接接在上面充啦。

新的NI-MH电池还不稳定,最好用小一些的电流完整的充放电几次。放置很久的电池也要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设我有一组电池组(NI-MH, 1.2x6=7.2V, 900mAH) ...

问题1 :  另外, 我有一个变压器(输出电压是9V, 0.9A), 既然如此, 是不是说充电时间刚好一小时, 就可以充饱呢 ??

问题2 :  还有, 我又有一个变压器(输出 ...

假设我有一组电池组(NI-MH, 1.2x6=7.2V, 900mAH) ...

问题1 :  另外, 我有一个变压器(输出电压是9V, 0.9A), 既然如此, 是不是说充电时间刚好一小时, 就可以充饱呢 ??
答:不一定的,我一般用手摸电池判断是否充满,一般小电流充电电池是不怎么发热的,但当充满之后达到1.44V/节,电池电量就冲不进去,这个时候电池就开始发热!当然断开充电插头用万用表测试电压,达到1.4V/节就基本算充电完成!

问题2 :  还有, 我又有一个变压器(输出电压是9V, 0.3A), 那么, 即是说需要充3小时, 才能充饱呢 ??
答:参照第1答

问题3 : 我不是太明白变压器的输出电流/电压与充电电池的电压与电流之间, 其实是有什么关系呢? 有没有公式可以计算两者之间的关系 ... (尤其是充电时间方面,是否是变压器的输出电流及电压愈高, 充电速度就愈快, 但针对不同电压电流的电池, 又有没有上限呢?)
答:充电电流越大速度就越快,但是寿命也就是越短,一般的NI-MH电池建议使用0.5C-0.6C电流充电,大概2个小时就可以充满!

问题4 : 是不是, 用普通的变压器充电, 往往电池的温度变暖了, 就意昧着电池已经充饱了呢?
答:正是如此!

问题5 : 新买的,或很久都没用过的充电电池, 是否再度使用时, 应该慢充以确保电池有较佳的效率, 并不致损坏电池呢 ?
答:不一定,

问题6 : 为什么买整套的遥控飞机, 内包的变压器都是低输出电流呢 ? 找一些高输出电流的, 可以更快充满电, 不是更好吗 ??? ... 是不是高电流输出的变压器成本较高呢?
答:一般原配的充电器都是按电池容量设计好的在1-3小时内完成充电,即充电电流大概就是0.4C-1C

以上本人知道的就这么多,有不对的请楼下的DX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