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的齿轮有虚位, 如何解决?

楼主(2006-06-11):
我有一套舵机, 用手动摇臂, 有一点松动 (与我现在用的GWS的舵机比).
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吗?
新买来时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我的总是不在这儿, 新的就是这样.

网友:
换齿轮,或者换舵机

网友:
这个问题是产生在变速箱中,两根轴的距离大于两齿轮捏合最佳距离而造成的,这个问题要解决的话,就是解决两根轴的距离问题,所以还是换舵机比较方便.

网友:
楼上说得很对!我以前用过E-SEY 8克舵机,那个虚位大得没法说,速度还很慢,我拆过这种舵机,真的就是两轴宽度和齿轮不和谐,后来才知道这种舵机用在固定翼还可以,如用在电直上非忙死你不可。36#机原装9克舵机,虽然口碑不太好,但它的速度快和零虚位是没得说的。非常感谢楼上兄弟帮助解决我的那两个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换舵机!比如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