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和电调你用什么插头连接?有标准么?

楼主(2006-06-11):
对于非成品的锂电都需要自己配插头,你一般用什么插头?来投票大家聊聊。
另外,对于插头的焊接极性好像没有统一的标准吧?比如用T型插头,哪一个焊接正极?哪一个焊接负极?
大家来聊聊,如果能够统一标准的话,大家互通有无的时候也方便多了。

单选投票, 共有 61 人参与投票
73.74% (73)
21.21% (21)
4.04% (4)
1.01% (1)

网友:
我一直用香蕉插头,感觉既结实,且连接,断开较方便

网友A:
很多人电源插反烧电调的情况大多都是用香蕉插头,而T插则不容易插反!
T插是有正负标识的,你细心在T插上找一下就能找到,一般横的是正竖的是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电源插反烧电调的情况大多都是用香蕉插头,而T插则不容易插反!
T插是有正负标识的,你细心在T插上找一下就能找到,一般横的是正竖的是负。

我的香蕉插一个极用公头,一个极用母头,绝不会插反的

网友B:
1、田宫插头最好不用,因其母头(半环状的)的弹性较弱,拔插多次后会有接触不良的现象发生。

2、香蕉插头在使用时应采取公、母头相错的方式焊接,以防接反电池的正负级。
   香蕉插头一般都是先接好一个头,然后再去插另一个头,这时会有电火花产生。

3、T型插头的允许通过电流是50A,使用时电池应焊接母头,且横置的为正极,这样可防止电池端的插头发生意外短路现象。
   实际使用中感觉还是T型插头比较方便。

楼主:
T型插头接触很好的,拔插起来需要很大的力度,但是这样也容易导致把上面的热缩管拔的褪下来,另外就是重量要比香蕉插头重。如果机器已经调试好了,用这个插头直接飞是最放心的,不用担心会因为震动断电。

香蕉插头重量最轻,非常简洁,连接和断开非常方便,如果采用公、母头相错的方式焊接,也不容易插错极性,在需要频繁拔插电源的调试阶段非常合适。

电流估计T型插头或者是香蕉插头都可以满足需要。

这个是我在使用了T型插头以后的一些感受。我现在使用的是T型插头,但是我更喜欢香蕉插头。

现在有点疑惑,就是公母相错的焊接方法,有没有正负极性的标准?

网友B:
对于香蕉插头采用公、母相错的方法焊接时,一般按照习惯应是以电流的流动方向作为参考。
1、电流从电池的正极出发,即电池正极(红线)焊公头;
2、电调的正极(红线)焊母头;

3、电调的负极(黑线)焊公头;
4、电流从电池的负极返回,即电池的负极(黑线)焊母头。

以上意见供参考。

楼主:
受益匪浅,希望能够形成一个默认的标准,这样大家的电池和电调就能够相互适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香蕉插头在使用时应采取公、母头相错的方式焊接,以防接反电池的正负级。

会不会有哪个呆瓜把电池的公母头直接接在一起!很般配的!

网友:
还真有这种可能。。
用颜色来匹配香蕉插头,一般也不会出错,一公一母在携带运输的时候,有短路的可能,最好把头分别固定好

网友:
T型插电阻小。

楼主:
T型插感觉太紧了,我的拔了几次,把热缩管都拔褪下来了。

网友C:
KT机用这个好 JST也会有插反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香蕉插头采用公、母相错的方法焊接时,一般按照习惯应是以电流的流动方向作为参考。
1、电流从电池的正极出发,即电池正极(红线)焊公头;
2、电调的正极(红线)焊母头;

3、电调的负极(黑线)焊公头 ...

我现在就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KT机用这个好 JST也会有插反的可能

这个不容易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益匪浅,希望能够形成一个默认的标准,这样大家的电池和电调就能够相互适用了。

对呀,对呀,应该形成一个国际的标准!红正(+)  黑负(-)

就象网线的线序一样,8跟线按照国际统一标准排列(568A和568B)

楼主:
好,继续讨论,希望能够形成一个共识。

楼主:
继续顶

继续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香蕉插头采用公、母相错的方法焊接时,一般按照习惯应是以电流的流动方向作为参考。
1、电流从电池的正极出发,即电池正极(红线)焊公头;
2、电调的正极(红线)焊母头;

3、电调的负极(黑线)焊公头 ...

修正一下版主的说法,一般标准的香蕉插头的接法是:
电池正极焊接母头,外边用热缩管包上,电池负极焊接公头,热缩管包住非接插部分,并且在不用时可以外边用一根粗的笔芯管做护套。
相反的,电机的正极就用公头焊接,热缩管包住非接插部分,不用时用一根粗的笔芯管做护套, 电机的负极用母头外边用热缩管包上。

T型插头的可用最大电流最好不要超过30A,大家可以对比一下T插和香蕉插头的就知道了,T型插头的接触点和焊接点都是比较小的,在如果在电船等大大电流的场合使用T插,会出现T插极度发烫,甚至出现塑料部分熔化。所以国内卖的T型插头一般只能用在小型电直上。大家也可看看国外的大型电动飞机,有没有使用T插的?!大电流的场合建议大家使用3.5或4.0的镀金香蕉插头,因为这种插头的的焊接面积大,连接接触面积可满足30-80A的正常电流通过,所以在较大电流的场合换成香蕉插头,不但可以提高安全系数,而且可以提高电池的使用效率,降低线路损耗。至于香蕉插头的可能发生的正负极误插的安全问题,你只要焊接时电池将正极焊接香蕉插头母头,负极焊接插头公头(这样做的目的其一可以防止正负极接错,其二可以保护电池,负极裸露一般来说是安全的)。

楼主:
不错不错,建议加精,呵呵

网友:
又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2006-09-06):
我用的是T头,大电流好呀。

网友:
T型插头,电阻小。

网友:
靠,怎么投票?没有选项啊。

网友:
不知道用什么头的

网友(2006-10-06):
电子市场各种头和连接件也不少,价格也便宜(几块钱的事可忽略不计?),但为满足重量与导线截面比得费心找;根据条件不同一般截面1平方毫米可通过4-8A电流,这是电工的常识---?我电机和电调的连接就没用什么香蕉头,用常用的中间一个管两边螺丝固定导线的连接排;反正也不常插拔,也没正负,优点重量轻。

网友:
电池与电调连接用的电子市场选的一种大的T型头,重量偏重几克,但插拔挺方便。

网友:
 T型插好

网友:
我这里只能找到田宫的,所以只用田宫的

网友:
直接焊死电阻最小

网友:
我用T的插头,个人感觉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T型插感觉太紧了,我的拔了几次,把热缩管都拔褪下来了。

用小钢锉锉下就好了,别锉太多。

网友(2008-08-08):
回复 网友D:

网友:
T插确实不太好插,香蕉头的电流通过率比T插大吗?大家有异议吗?

网友:
不错的帖子 越讨论越深入

网友:
我一直用T型插头,感觉还可以吧

网友:
上图! 直观明了!

香焦头插取非常方便! 但必须配合香焦头保护器!--则无短路之忧!

网友E:
电池用的T插

网友F(2008-10-12):
本公司是按照电流大小来选用不同的接头的,至于正负极也是有统一的标准的,如JST头电池为公头 2为正!

网友G:
T头的最大缺点是难焊,有时在外场用力一拔,热缩套和线会一起拔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