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好该无刷吗?(图)

楼主(2006-06-11):
这个好改无刷吗??
要绕几圈?
怎么抽头?

网友A:
本来就是无刷!不用改了!
功率太少

楼主:
我想改大功率得!

网友B:
体积不变的情况下增大功率的唯一办法是提高转速.

网友B:
说错了,忘了还有换磁铁也行.靠提高电流的方法就别想了.

网友C:
不能改,因为是4极的,应该是3的倍数

网友D:
外转和轴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