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SE到货了

楼主(2006-06-11):
我的450SE到货了。新手问一个问题:电池怎么固定阿?电动机一启动,电池就掉下来了。

先说明一下,我的jj都不是我自己安装的。全新手一个,不许笑话。

网友:
建议还是先飞模拟器吧不要急于上真机

网友:
不会吧,轴都断了,不清楚你是怎么设定的,应该是轴承先坏,然后过热造成轴断,看看断的地方有没有黄色的圈。

网友:
嘿嘿~~~我也在的哈~~~~~~起飞过程中断了的~~~~~~好象没有黄色的圈~~断面是灰色的~比较整齐

楼主:
就是就是,电机明天退回鸿飞,等待换件中,下周末应该可以飞了。。。。。

楼主:
哈哈,最后发现小苏就住在我家隔壁,这下可找到组织了。

我不想等鸿飞的换件了,连夜找小苏装了一个460TH的无刷,爽飞了一下。鸿飞的换件到了以后当备件了。

网友A:
为什么我的电机坏了洪飞不给换呢!!!!
还不一样的待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电机坏了洪飞不给换呢!!!!
还不一样的待遇啊

您的电机坏是和楼主一样轴断还是定子烧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最后发现小苏就住在我家隔壁,这下可找到组织了。

我不想等鸿飞的换件了,连夜找小苏装了一个460TH的无刷,爽飞了一下。鸿飞的换件到了以后当备件了。

450TH?? 460FX??
小心外壳不要磨到线了哦~~~~

楼主:
楼上的,先飞模拟器吧。

反正是460的,后面2个字母没有注意看,力量强大。。。。

楼主:
模拟器我飞G2悬停很稳定,但是飞XTR根本就停不住啊。高手们有什么经验没有啊?

网友:
哎。。。。上午在客厅飞。。。本来都是好好的~~~~结果靠墙近了一点。。。气流原因被吸过去撞墙上了。
小有损失~~~大桨~几跟轴~~平衡翼好象也没对。。。。下次还是楼下去飞~~~~

网友:
帅哥。。。。千万不要在家里飞。。。。我家的液晶就是这么被打烂的。。。。

网友:
“模拟器我飞G2悬停很稳定,但是飞XTR根本就停不住啊。高手们有什么经验没有啊? ”
是没调好!XTR练电直比G2好!

楼主:
楼上兄弟,怎么调阿?是调模拟器还是调遥控器阿?我飞模拟器用的FUTABA 6EXH SUPER, 飞G2非常稳定,但是xtr不停钟摆阿,前后摆,左右摆。我已经把十字盘调成60%了,效果不明显。xtr好像是3d模式,油门在中间才可以在地上稳定,油门最低时候不停转圈。求救阿。

楼主:
问题解决。下载最新的显卡驱动程序就搞定了。句稳定。哈哈。。。。。。

网友:
师兄你真机飞称展了没哦??我不管那么多哦~~~~等桨到了马上就整~~~嘿嘿~~~~~

楼主:
前天下午送儿子去学校,在美视门口停车场飞了一小会儿。有惊无险。感觉换了电机力量太大了,不好控制。找小苏再调一下再去飞。

网友:
楼上的朋友你还真行啊,一会的空也不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