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一个怪问题 ,不同电池的不同锁尾

楼主(2006-06-11):
我发现一个怪问题
我用A,B两块不同品牌,不同放电的电池
A电池使用时,尾巴慢慢朝左移动[此时感度60-80都这样],很慢的;B电池使用时,可正常锁尾[感度60-80都行],奇怪。。。
都是发生在悬停的时候

网友:
对,我的飞机也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个陀螺仪好像没有稳压电路,造成电压不同,工作的状态随着供电电压的不同而不同.

楼主:
阿???真的有这种情况阿
我的是401阿,这么贵的陀螺仪。。。竟然。。。。

网友A:
是变距间隙的问题,用挥盛9G加RCE500锁到猛推油尾巴基本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变距间隙的问题,用挥盛9G加RCE500锁到猛推油尾巴基本不动.

你用多少螺距?什么电机?

网友:
深有同感,我的是GWS的03型,换块电池就得重新调,真的很不爽,不过价钱便宜俺也想的开

网友:
在同等条件下换不同的电池,不同的电池性能引起的变化,和其他的设备无关。

网友:
80%油门旋停,一般最大螺距是旋停的一倍,没量过,430+11T,25A电调.

网友:
我也碰到类似的情况,而且不同的电池还会造成点头问题。。。

网友:
应该是有电池放电能力不足,转速比较低,导致锁定能力偏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一个怪问题
我用A,B两块不同品牌,不同放电的电池
A电池使用时,尾巴慢慢朝左移动[此时感度60-80都这样],很慢的;B电池使用时,可正常锁尾[感度60-80都行],奇怪。。。
都是发生在悬停的时候

电池刚充好电的时候,锁的很稳,快没电的时候就开始锁不住了,跟你这样现象性质应该一致

网友:
我也碰到啦这样的问题,总不至于每次都要重新调吧

网友:
你的A电池的放电能力已经变差了,在同等条件的悬停时,请你仔细观察并体会一下,使用B电池时的主旋翼转速会高于使用A电池的。

网友:
是不是电池重量不一样导致重心变化呢?

网友B:
是因为转速不同造成得!我用10c和20c得感觉更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转速不同造成得!我用10c和20c得感觉更明显!

同意................

网友:
正确,放电性能不同的电池,接上负载后,电压差别较大

引用:
在同等条件下换不同的电池,不同的电池性能引起的变化,和其他的设备无关。

直接导致转速差异

网友:
不同的电池,放电差异.旋停时所用的转数罗距不一样也就造成了尾桨转速和大桨转速罗距比不一样,所以有差异很正常...............

网友:
不同电池放电能力是不一样的。当然螺旋桨的转速就不同了。转速太高了尾舵机速度跟不上当然锁不了。如果降低陀螺仪感度,用放电能力差的电池就肯定会出现锁尾很软的感觉了。

网友C:
那电调管什么用啊,不是控制电流的么

网友D:
这才是电直的一个特性。油动的在这方面考虑方式就很不一样。

网友A:
hitec6 有油门和螺距悬停点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