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过热,求助阿

楼主(2006-06-11):
我的是50V2,发动机是蓝头50,飞了不到4升油,闲置时间较长,但是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在家发动一下,昨天突然发现发动的时候,怠速三分钟,缸底温度大概超过70度,没有测量过,觉得不太对劲,拆下火头,看了一下活塞顶端,基本上呈银白色金属原色,火头有黄色沉积物,可以擦掉,白金丝没有变色,用化油器清洗剂清洗气缸,刚开始流出的液体秤黄棕色,现在已经清洗干净,呈透明状。目前没有油了,没办法测试,请各位帮忙诊断一下,谢啦

网友:
过热就放副油针,直到悬停下来后发动机后盖可以用手摸

楼主:
之前正常飞行的时候温度一直正常,也一直处于富油状态

不知道现在怎么了

网友:
飞行中的温度和怠速中是不同的

网友:
我曾经放了八个月都没事,你是每星期都发动一下.但有没有着完了之后再次空油箱着车.此时油管里和发动机内部还残留油料,点火可再着半分钟直之自动熄火,这时发动机里只会残存少许油滑油.而你的这些润滑油放了一段时间后会变粘稠甚之硬化导致化油器油路过窄而贫油发热.再说了像楼上的兄弟所言低速工作一段时间温度也会上来的.解决方法:开大油针在上空狂飞再狂飞再加猛飞,呵呵,通通油路嘛:::::::::不过要注意排烟量,要是没烟就落了,别拉缸了找我哦.再者:买摩托用的化油器清洗济清洗化油器,它的强大压力肯定能帮你好好通通>不过兄弟您的油料可不怎么样>存放发动机时还是建议您烧干净了再存放<祝你飞得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