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关于无线电模型遥控器使用频率的通知

楼主(2006-06-11):
RT
讨论下哪个频率比较好用??

关于无线电模型遥控器使用频率的通知
--------------------------------------------------------------------------------

信部无[2003]5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全军无委办公室:

  为促进我国遥控模型运动的发展,为模型运动提供安全、有序的活动环境,有利于国际竞赛和交流,提高我国模型运动水平,根据我国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并参考国际上通用的技术指标,现将我国无线电遥控模型使用频率的有关规定通知如下:

一、各类型模型遥控器使用频率:

  (一)在26-27MHz频段,海模/车模频率为:

    26.975MHz, 26.995MHz, 27.025MHz, 27.045MHz,
    27.075MHz, 27.095MHz, 27.125MHz, 27.145MHz,
    27.175MHz,27.195MHz,27.225MHz,27.255MHz,
    共12个频点。

  (二)在4OMH,频段,海模/车模频率为:

    40.6lMHz, 40.63MHz, 40.65MHz, 40.67MHz,
    40.69MHz, 40.7lMHz, 40.73MMHz, 40.75MHz,
    共8个频点。

  (三)在4OMHz频段,空模频率为:

    40.77MHz, 40.79MHz, 40.8lMHz, 40.83MHz,
    40.85MHz.
    共5个频点。

  (四)在72MIHz颊段,空模频率为:

    72.13MHz, 72.I5MHz. 72.17MHz. 72.I9MHz.
    72.2lMHz, 72.79MHz, 72.81MHz. 72.83MHz.
    72.85MHz, 72.87MHz.
    共1O个频点。

二、各类型模型遥控器的主要技术指标:

  (一)射功率:< 75OmW.

  (二)频率容限:对于使用26-27MHz频段的模型遥控器 < 1OOppm; 对于使用4OMHz和72MHz频段的模型遥控器,< 3Oppm。

  (三)杂散发射限值: < 0.75mW。

三、模型遥控器必须为单向控制器,禁止在模型上设置无线电发射设备。

四、为保证航空无线电台(站)电磁环境的要求,禁止在以机场跑道中心点为圆心、半径5000米的区域内,使用各类型模型遥控器。

五、模型遥控器不得发射语音通信信号。

六、在国家有关部门发布无线电管制命令的期间、区域内,应接要求停止使用模型遥控器。

七、模型遥控器按照微功率(短矩离)无线电发射设备进行管理。

八、以往文件凡与本通知不一致处,以本通知为准。

  特此通知。

多选投票, 共有 39 人参与投票
14.55% (8)
14.55% (8)
61.82% (34)
9.09% (5)

网友:
其实每个频率都有机会受到干扰!标题我想应该改成“哪个频率受到干扰的机会比较小”

网友:
嘿嘿~~~我的36.430

网友A:
我的是2.4G的, 接收器上有两组电路并行接收. 不知会不会被其它很多2.4G的设备干扰? 用了半年一直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2.4G的, 接收器上有两组电路并行接收. 不知会不会被其它很多2.4G的设备干扰? 用了半年一直没有问题.

2.4G?????你没被辐射死啊???老师说,1个G的雷达人站那一会都会头晕呕吐。。。。难道是传说中的铁人。。。。。????

网友:
没人用的频率……

网友B:
72是最大受害者,但我都是这个频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72是最大受害者,但我都是这个频率的。

72怎么受害了??72挺多频段的啊,我觉得频率高了稳定性相对好些,但是辐射也大

网友:
用的人太多,同频干扰!

网友:
我的天地飞是72.550M上边没有的?

网友:
我是72.850~~~~~~~~~~~~~~~~~~~~~

网友C:
引用 楼主:

2.4G?????你没被辐射死啊???老师说,1个G的雷达人站那一会都会头晕呕吐。。。。难道是传说中的铁人。。。。。????

你知道雷达是多大功率吗一个飞机上的都是几百个千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知道雷达是多大功率吗一个飞机上的都是几百个千瓦

介个。。。影响人的除了频率还有功率吗???汗
我只知道上次我在飞机上师傅叫我把气象雷达打开,后来我下去跟那些师傅说玩,他们一起打我师傅……
其中有一个还说:我还没结婚呢,你要我绝后啊!!!!

楼主:
我记得 80多MHZ就有电台了,如果你用那个频率,不用你控制飞机自己就会飞了

网友(2008-03-30):
雷达功率和控的功率比那是拿足球场和板砖比面积。没有可比性的。

我现在有35兆,72兆,貌似这两个频频有比较多的人用。

网友:
42MH +72MH共有15个频点,看来最多只能同时容15架飞机飞喽?

网友(2009-01-14):
楼上是怎么算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