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电直连线问题

楼主(2006-06-11):
说出来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请大哥们帮帮忙,小第刚入门潜水没几天觉得电直很好玩六就买了450XL CDE版套机,现在手头上有:FUTABA T6EXHP  +PCM1024 P146IP接收器  +PIEZO 400GYRO  +HS56*4  2000MAX11。1V电池一 块,现在的问题装都装好了就是不知道怎么连线了,心情很郁闷啊!

网友:
看这里的图,应该是差不多的: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1040603a.htm

楼主:
接收器不太一样,我还是看不懂,CH1=AILERON  CH2=ELEVATOR   CH3=THROTTLE   CH4=RUDDER   CH5=AUX、GYRO    CH6=RITCH  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
CCPM的机器连接线可以参考说明书,一般十字盘的3个舵机分别接1,2,6通道,你可以装上去试验一下,打副翼看哪两个舵机动作,不对的话就对换一下通道就可以了。电调一般接通道3,通道4接陀螺,通道5接陀螺感度线。你也可以参考这篇,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1%26filter%3Ddigest
注意这个是HDE的,通道接法有点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器不太一样,我还是看不懂,CH1=AILERON  CH2=ELEVATOR   CH3=THROTTLE   CH4=RUDDER   CH5=AUX、GYRO    CH6=RITCH  不知道怎么接?

你要先将发射机设为CCPM模式,再看TREX450说明书P16页里有连线方式的。FATABA的是上面的两个舵机分别接CH1,CH6,下面的舵机接CH2;陀螺的输入接CH4,输出接尾舵机;电调接C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