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石明德请进!!!大家都进来说说啊!!!

楼主(2006-06-11):
请问图上的螺旋桨孔的内直径和外直径还有浆的直径分别是多少啊

楼主:
大家有谁知道也可以告诉我啊,谢谢了

网友A:
我理解:内直径就是穿过传动轴的孔的直径
外直径就是桨叶根部的圆拄体直径,也叫桨毂直径
桨直径就是桨尖旋转一周平面投影的最大直径,就是通常所说的桨径。

网友B:
上面两只桨都是直径(也就是桨径)78mm的,只是螺距不同。下面两只只是上面两只的叠加而已,也是78mm的。有那么大的桨径,桨孔都是不小的,1/4",约6.3mm,桨毂直径一般是桨孔的两倍左右。

网友C:
原帖由
建文
于 2006-6-12 21:28 发表
了解了,
谢谢啊!!
由于我看不到图,所以无法解释。不过看了以上各位的解释,我认为他们的解释已经很清楚了也非常对。谢谢!

网友D:
内径是5mm ,外径是12mm ,桨直径是78mm

楼主:
再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