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华迈50A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6-06-11):
是关于华迈50A双向船用电调的,我装在船上
7.2V,23T双线的
电机
大油门推的话,只有5秒左右的动力,然后电调就保护了,再关电调开关后打开还是一样的毛病
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帮帮忙啦
电调用了没有几次,就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郁闷的啊

网友A:
是否你的電池有問題,亦有可能電池插頭出現接觸不良,導致壓降太大起保護?
先換上另一組新電池試試.

网友B:
晕,华迈的50A电调好像没低压保护功能吧,我的双向电调就没有啊

楼主:
排除电池的原因的话
还有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故障?

网友A:
可能你的電調真的壞了.

楼主:
问了华迈公司,有5V的低压保护
回去弄了,空载不推油门电压为7.2V,在水里负载大油门的时候,输入电调的电压会一下子下降到为5V左右,所以保护了
连试了几组电,都是这样的问题
以前一直没有发生这样的问题,怎么突然就.........

网友C:
你换了电池吗?
再就是电机换了吗?
螺旋桨换过了吗?
这都是原因~~~~~~~~~~~~~

网友D:
是电机的问题!我昨天玩船也是这样~换电机就没问题了,或者再绕一次线,应该是短路了

楼主:
电机会有问题?我以前用的很爽啊?就换了碳刷
怎么会短路的?

网友B:
晕,原来有低压保护的啊,不过我的还从来没跑到保护电压自停过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8

网友E:
我都下水捞了无数次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