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请进,有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6-06-11):
1.原配的外转电机KV值是多少
2.原配的外转电机轴承好换吗
3.请将您的400的螺距、油门曲线介绍一下
4、400是用3S的电池还是用4S的电池好
请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1.原配的外转电机KV值是多少
2.原配的外转电机轴承好换吗
3.请将您的400的螺距、油门曲线介绍一下
4、400是用3S的电池还是用4S的电池好
请回答

原配电机3950/Kv
如果3s和4s的取得都方便的话,建议你用4s,若3s較方便而你又不飞3D,区别不太.
另外两項明天上图

网友:
拆电机轴承

拧出电机芯时,来回的角度不可过大

回裝时上螺丝胶

网友:
油门和螺距可参考説明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