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是扫齿了

楼主(2006-06-11):
HBX1:20
今天连续几次的倒退档突然转进档
现在只能听见电机
还有咔咔的声音
就像是齿轮没有接触好一样
但是车不能进退
请问是不是扫齿了?
是不是要换整个变速箱还是可以哪个齿轮坏就换哪个呢?

还有我没有拆过齿轮箱
怎么样下手拆呢?

再有买车的时候
附带了3个白色的齿轮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拆开变速箱看看是不是齿轮掉了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变速箱看看是不是齿轮掉了出来

变速箱外壳是不是用卡子卡的?
不用螺丝拧的

网友:
用螺丝拧的

网友:
电机头上的牙轮中间的缧丝松了。

网友:
白色齿轮应该是舵机齿轮!

网友B:
不要拆螺丝的,瓣开卡扣就可以了

网友B:
一般就是坏附带的白色齿轮(3个)

就是主电机齿轮!,固定电机的螺丝松了没有?有虚位的话,要调整好这两个固定螺丝再试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就是坏附带的白色齿轮(3个)

就是主电机齿轮!,固定电机的螺丝松了没有?有虚位的话,要调整好这两个固定螺丝再试车!

固定电机的螺丝松了的话,点击是会摇摇晃晃得到,但是我的没有哦
就听见电机在响
偶尔有咔咔和哗哗的声音
晚上拆开看看

如果齿轮坏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拆螺丝的,瓣开卡扣就可以了

我怕掰这样的卡扣
怕掰断了

网友:
我有辆车不装那块板也在开!
小脚一般都在好的路面开的,没灰尘!还有我看了一下结构,没那容易瓣坏的,悠着点瓣就是了!

网友C:
那个地方设计的很好,直接卡上的,很好打开,前两天我升级电机的时候动过的!!关键是主电机的齿轮与齿轮箱里的齿的间隙要调好,不要太紧也不要太松!可参考油车安装发动机时的作法:放一张薄的纸条在两齿中间,然后安装电机,让两齿尽量的靠近,固定好电机螺丝后,转动齿把纸条取出,这个间隙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地方设计的很好,直接卡上的,很好打开,前两天我升级电机的时候动过的!!关键是主电机的齿轮与齿轮箱里的齿的间隙要调好,不要太紧也不要太松!可参考油车安装发动机时的作法:放一张薄的纸条在两齿中间,然 ...

感动以及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地方设计的很好,直接卡上的,很好打开,前两天我升级电机的时候动过的!!关键是主电机的齿轮与齿轮箱里的齿的间隙要调好,不要太紧也不要太松!可参考油车安装发动机时的作法:放一张薄的纸条在两齿中间,然 ...

高手。。。。。。。。

楼主:
谢谢楼上所有的人
我已经高好了
齿轮没有问题
就是电机螺丝松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所有的人
我已经高好了
齿轮没有问题
就是电机螺丝松了

都跟你说了,就不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跟你说了,就不信。。。。。。。。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