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翼龙都是什么配置呢?

楼主(2006-06-11):
大家都来说说你们的翼龙用的什么配置.
包括遥控器,动力组和电池,还有在加固机身和机翼橡筋都有什么好办法说出来让我学习一下拉.虽说机身和机翼买启迪的没几个钱,但是也不能老炸机啊.
我的翼龙现在是这样的:
1四通道的艾特机,换了启迪的三通机翼.
2电机是480的那种,现在感觉震的有点厉害.不知道能不能修复一下.
3电池是9.6V1000毫安的那种(估计是,偶是新手不懂的拉,就是8节连起来的那种)
4遥控设备是艾特的控,听人说艾特的控怎么怎么地,我用着还可以的,就是发射机天线被我侄子给弄断了,修了一下,先凑和着用,找不见卖的)
5关于舵机,因为本人机子以前是四通的所以有4个现在坏了2个,不知道什么原因,用在升降舵的时候推杆正常拉杆舵机发抖,请大家帮忙分析)
机子的配置就是这么多了,大家对改装配置上有什么好的建议请说出来参考一下.
本人QQ119784919电话13032652110(接受短信)
邮箱tianlongdaoke@sohu.com石家庄的模友可以联系一起飞一下啊(其实是带带我)

网友:
1、艾特3通,已改为四通,自己加的副翼
2、电机2212,辉盛18A电调
3、三串锂电,1900maH
4、控是4VF
5、ESKY舵机

楼主:
我米不多啊,有钱早买futeba了,郁闷中~~~~~~~~~~
无刷的得用2块电池才飞的爽吧
换了无刷后原装的电池是否还能用呢?

楼主:
没事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全在启迪购买的
控: 天地飞6A 398元
无刷翼龙空机 198元
9g舵机 25元X2  50元
电池 镍氢9.6V1100mah 50X2 100元
泡沫胶       4元
高粘性纤维胶带 50m*1.8cm   18元
7050APC浆       赠送
T插             赠送
全套共  768元
现在就差控还在途中,哈哈,就要爽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在启迪购买的
控: 天地飞6A 398元
无刷翼龙空机 198元
9g舵机 25元X2  50元
电池 镍氢9.6V1100mah 50X2 100元
泡沫胶       4元
高粘性纤维胶带 50m*1.8cm   18元
7050APC浆       赠送
T插           ...

7050APC浆这个也是反桨吗?

网友B:
电动无所谓正反桨的,桨反装电机逆转就一样了,只要轴孔是通的能反装就行,油机要反桨是因为引擎一般不能逆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无所谓正反桨的,桨反装电机逆转就一样了,只要轴孔是通的能反装就行,油机要反桨是因为引擎一般不能逆转

无刷正反转的效率都一样吗?

网友C:
要看是什么浆吧。有xie 一样,有些不一样。好象浆有翼型的就不一样.

网友D:
启迪三通翼龙空机(现在已改四通)
2409-12 KV1650 驱7060浆
好盈25A电调
FUTABA 4VF+FUTABA 136F接收机
普通9克舵机*2
9.6V镍氢电+7.4V锂聚+11V锂聚.反正感觉这机机只要是个电池就能飞.装上400克得的镍镉电池组都照飞不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看是什么浆吧。有xie 一样,有些不一样。好象浆有翼型的就不一样.

仔细看看,看看翼龙的桨事实上朝向真的变了吗?旋转方向真的变了吗?什么都没变,变的只是电机的朝向和转向!!!

网友:
7050APC桨厚度分布合理,强度比普通7060桨要强很多,旋转起来不易变形,估计效果不错。

楼主:
换了启迪的198元无刷套装,用镍氢电也能飞吗?
我这还有原装的9.6v1000毫安的镍电池哦,那我就再买快11.1v1800毫安的里电,和一块9.6v1100毫安的镍氢就ok了吧,那我买的10只桨怎么办哦.都是480电机用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启迪三通翼龙空机(现在已改四通)
2409-12 KV1650 驱7060浆
好盈25A电调
FUTABA 4VF+FUTABA 136F接收机
普通9克舵机*2
9.6V镍氢电+7.4V锂聚+11V锂聚.反正感觉这机机只要是个电池就能飞.装上400克得的镍镉电池 ...

400g的是什么电池?

网友F:
启迪的APC桨应该是辉盛仿APC的桨,要不然也不会这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400g的是什么电池?

以前为了玩ECO,买的几组三洋镍镉动力电池,1300MA,9.6V,400克重一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启迪的APC桨应该是辉盛仿APC的桨,要不然也不会这么便宜的

网友:
看了楼主的介绍,感觉既然有那么多原配的浆和别的东西,还是应该首先考虑原配的设备,不过控我是坚决支持你换的,而且有条件的话换个中高档的更好!
电机震动的问题很容易解决的,在安装部位加上2片铝片就可以了,原配的电机力量够爆了.
3通道飞行的话2个舵机够了,呵呵!实在用不了买25元一个那种就可以了!
电池就买镍饿8节那种原配的9.6 的就可以了好伺候些,也不需要再添别的东西来配合电池.

楼主:
楼上大哥可否说的详细点呢?

楼主:
再问二手的控是否可靠呢?2手的futaba4vf350元发射加接收是不是可以用呢?

网友:
我用6节氢电 7.2V都能爽飞~~ 9.6V就更好飞了~~

网友:
去做铝合金窗的地方要上一小点铝片,剪成和电机安装位一样大小,按照电机安装螺丝位置打好孔,安装的时候把这个做好的铝片夹在电机和飞机原来的安装位置就OK了,一片就够了,两片的话估计厚了螺丝不够长了,呵呵!硬度自己掌握!
你还是先买个好控吧,天地飞的不知道性能如何,可以多了解下,应该还是不错的.如果不行那还是选择进口的就可以了,控的投资很值得的,可以稍微选择高端些的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二手的控是否可靠呢?2手的futaba4vf350元发射加接收是不是可以用呢?

你要的话介绍你,460~480元一收一发,呵呵!原配,全新,信誉不错!不过我觉得现在还买这个有点鸡肋的味道,呵呵!
二手的东西,除非是自己信得过,信誉又好的哥们,不然还是不要省那点钱,你说对吗?

网友:
我没翼龙,只好说说我的402目前配置!

2408-21
7*6折叠桨
飞高8通接收机
好淫18A电调
北田舵机
自己DIY的8.4V 3720mA电池(好东西可以爽飞半小时)

楼主:
楼上卖控的哥请联系我qq11978491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在启迪购买的
控: 天地飞6A 398元
无刷翼龙空机 198元
9g舵机 25元X2  50元
电池 镍氢9.6V1100mah 50X2 100元
泡沫胶       4元
高粘性纤维胶带 50m*1.8cm   18元
7050APC浆       赠送
T插           ...

兄台,到手了吗,能把你的飞行感受发上来,我现在也想配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