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0的金属尾桨夹怎么松松的, 真担心会飞出来.

楼主(2006-06-12):
还有就是螺距推环虚位也很大, 环下面的球头基本上不动, 可是环还是可以左右动1-2mm, 这使尾旋翼的螺距有好几度的虚位了.

请有X400的模友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飞起来没问题.以前塑料的射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飞起来没问题.以前塑料的射过.

你的尾旋翼的螺距环工作如何?

网友:
上点螺丝胶.............

网友:
尾桨夹里只要是单轴承的都会这样,尾桨转动后的离心力作用于这个轴承上后就会没有虚位了,这个不影响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