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E买的电池一般都可以用多少次?

楼主(2006-06-12):
我有几个ELE的
电池
, 11.1V 1900MAH 10C的, 飞我的X400.
新的时候可以悬停10分钟. 现在只有6分钟左右了. 有一个已飞不起来了.
每个电池大约用了10-20次吧.

网友A:
和我的情况一模一样,每个电池中有一节坏了.可以两个拼成一个用.我用HIMODEL的11.1V2200MAH12C.比它的好多了.
飞了40-50次.还能航线12分钟.

网友B:
楼上用什么充电器啊?
我有一组ELE EP系列11.1v 1600mah的 10C.
开始使用ELE的简易充电器,大概40个循环后使用3E的充电器;
到目前使用累计超过70个循环,飞行时间大概10~12分(悬停+小航线).
动力性能还算不错,3D还不会,暴力测试就做不到了~~
配置:
X400
ELE A20-EH 2800KV +14T
ELE 35A电调

网友C:
我的用了5次就下课了!!

网友D:
我用的BlueArrow的12C 11.1V 2200mAh锂电 + 冰峰450TH能飞15分钟航线和悬停,是亚拓450SE + FS8平衡仪

网友E:
和充电器关系很大!

网友B:
楼主说下你飞机的具体配置。

网友F:
我的几块都是ELE11.1V1900MA的,去年底买的,已用N个循环了,还能用,只是时间短一点。用的是ESKY 103A简易充,不太好,三组的电不一致,
黄橙色这组一般是4.153-4.175
橙红色这组一般是4.193-4.202
红褐色这组一般是4.202-4.216
差距都比较大。
这充电器还是不准。新电池充电使用前测试的电压都差不多是一致的,经这充电器充过后,就肯定会出现这现象,几块电池都这样。

网友G:
ELE的电池配对性不太好。

网友H:
晕,俺买了一块精英电池,发现下面印的是Power by ELE.....,不会也有这么悲惨的命运吧?

网友I:
强烈见一换充电期esky不行

网友J:
就好用好的充电器!

网友K:
我用柯达“穷人充”,将电压调低了后。我的电池已经飞了大概70个循环的一样动力十足。时间也没有明显的减少。

网友L:
我的ele电池至少已经50循环了,性能还是不错.电池这东西和使用有很大关系.不能过充和过放.

网友:
ELE 致力于为模友提供可靠的动力电池,并保证产品质量。通常电池的损坏和充电器关系密切,选择一款品质优良 的充电器将让您的电池获得更长的循环周期。
ELE 锂电目前正在更新产品线,很快具有全新电芯的成品电池即将上市销售,一定会为大家带来更好的产品,而且价格也是十分有竞争力的。
购买ELE的产品,信赖ELE的服务!ELE与您一起飞行!!!
新品即将发布,敬请期待。

网友M:
支持,我一直用ELE的电池的,不过我用柯达的充电器。

网友N:
原帖由
火腿丁
于 2006-6-28 20:10 发表
ELE的电池配对性不太好。
ELE电池在出厂前,已经严格对电芯的内阻进行了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