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鲸BOAT船改装 最后总结

楼主(2006-06-12):
BOAT的玩具船改装--个人心得

    BOAT是个不大的玩具船,长度是52厘米,双380电机驱动 ,开关控制方式,原船壳是418克
这个船我购入了多条,改过两条,具体情况总结一下
1 单电机600+C仔轴架+玩具36毫米单桨,跑船不是很理想,设备重了,全船加比例遥控设备约重1200克,跑得比过去原设计还慢,因为重了400克,完全滑不起来

2 双380电机+原轴+比例遥控器+锂电(11V1600毫安)这个是跑过原船速度的,大约达到7~8米秒左右速度,也是双380有刷的极限了,再改需要将轴伸出一些,整个船都要改了,嫌麻烦放弃了。

3 双380电机+原轴桨+原遥控器+8.4V电池
   原船电池是7.2V的,动力也足够了,加8.4V很疯狂了,由于左电机是正转 扭矩大大超过反转的右电机,因此需要加一个假舵,不然很难跑直线。本人还加了一个小的压水板,有一定作用。

4 终极改装
  双无刷+双电调+?? 看看FX兄的报告吧

总结:
    个人感觉第一是要装水冷系统,这个是必须的取水从船底进行,可以设置在左侧,将吸水口伸出船底一点点,开口斜向前方,利用水压入水效率高,不改的话跑几分钟电机就转速下降,电机过热了。

楼主:
测量数据

空船+机电设备 774克
加电池2200毫安的是354克
总量是1128克
以上电池是8节 9.6V
换8.4V的是256克
总重量是1030克

转速情况
8.4V空转有左电机21000转正转 反转电机是18000转,厂家出品时都是选择正转电机
如果不加假舵跑直线有巨大困难,可以说是打转的.
今天晚上得到田老师指点,用小起子矫正了反转电机的速度,结果出现反转电机速度更高的情况.

380电机很便宜,本地有称3万转的电机,后天拿来实验一下.

楼主:
今天跑船,这是连续三次试航 破40的记录没有问题

但是减少每一克船的重量就是要努力了,
感觉船对重心位置很敏感,电池移动几个厘米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注意看船首的水花,压得比较低,电池就要往后面移动一下了。
下一步要减少铜管得圈数,至少要减去一圈。电池要上9.6VDE

楼主:
今日跑船,拆除压水板

感觉速度并没有增加,起先认为压水板是要消耗动力的
但是仔细观看,没有加压水板时,两桨之间有很深的谷,特别是感觉轴的固定支架浸泡在水里,会产生巨大阻力似的,而使用压水板之后从左右舷尾部进入到桨的时候被压得和桨的半径面一样平,也就是桨的一半几乎在空气中,轴架也没有浸入到水里。
    不知道这样是否符合半浸桨的工作条件,静态时,船的桨已经全部浸入到水里。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楼主:
我的观察是这个压水板可以避免

船桨进入到全浸工况中,降低效率,利用压水的作用使得桨出于半浸工作状态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图片的没有,?????????

网友:
楼主收获颇多!值得祝贺!!!

楼主:
不好意思拍摄了一组图片

今天晚上登出来
录像因放船是我一个人,不方便拍摄
实在遗憾,

网友:
请问搂主,选无刷用哪种型号好些?

楼主:
问FX

兄,他在研究这个
我还没有进入到无刷领域,而是想研究透彻有刷的东西
另外今日想试验3万转的有刷380,看看是什么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他在研究这个
我还没有进入到无刷领域,而是想研究透彻有刷的东西
另外今日想试验3万转的有刷380,看看是什么感觉

多谢!380有三万转的吗?
有没有试试将380换个稀土磁钢

楼主:
今天去看过,的确绕组少而粗,价格是25元一只

这个比B20无刷便宜不了多少,因此放弃了

楼主:
船的图片,

个人感觉新充电池跑40,持续动力在35左右
上里电的话破40很轻松
有压水板时显得很轻松
无压水板时水花大但是感觉船跑得累
估计还是船重了,是全浸状态影响桨得效率

哪位老师指点一下将半浸桨如何修改改成全浸?

楼主:
新的研究,降低重量,

昨天晚上改了一下,将铜管水冷减少一圈,和其他地方修改一下,重量减少了120克,这个缠绕4层的铜管冷却效果很好,如果使用原船1200MHA电池跑,跑完后电机还是温温的
因此判断减少圈数,温度上升点估计没有问题。另外
我才意思到出水管路比较长,应该开在侧舷的,水管里的水也是重量啊,这个是教训
今日改另一条玩具船,轴延长了5毫米 ,等会测试一下。

网友A:
我的改480 但是两电机转速不一样,头痛啊,C仔的万向节今天才到,可惜发错了2.3MM*3MM的变成4MM*4MM
我晕啊

楼主:
反转电机需要调整进角

你要是有个转速表就很简单了,我有一个测试 校正,
很简单
转速表90元一个

引用 网友A:
我的改480 但是两电机转速不一样,头痛啊,C仔的万向节今天才到,可惜发错了2.3MM*3MM的变成4MM*4MM
我晕啊

楼主:
新的改进 原来的改版出让后

现在留下一条改单轴的 540电机版本
刚才测试全重是1100克

网友B:
晓骏兄:
你的V形艇用雙驅動,船起滑後,船身升高,半浸槳離開水面太多,做成矛盾,效率反會變成下降.改為單槳便沒有這問題.

楼主:
多谢大哥指点

多谢大哥指点

引用 网友B:
晓骏兄:
你的V形艇用雙驅動,船起滑後,船身升高,半浸槳離開水面太多,做成矛盾,效率反會變成下降.改為單槳便沒有這問題.

楼主:
etticheung

如果换成是全浸状态会如何呢
将螺旋桨修改成全竟状态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