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方案来检测电池(镍氢和锂电)的性能?

楼主(2006-06-12):
我知道的有:
1.电池放电仪(最好,要花钱)
2.给电池接个大功率的放电器,计算其放电时间(简单,但是低电压大功率的用电器难找)
3.请大家来说说......

网友A:
用电池内阻测试议!内阻越小的当然越好了....
还有电池容量测试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池内阻测试议!内阻越小的当然越好了....
还有电池容量测试议.......

这两个东西哪个便宜?

网友:
价格差不多,都是100元左右,雪园那里有的卖!

楼主:
"电池容量测试器"--45块,功能如下:
★可同时对1组或者2组 1.2~8.4 V 的镍镉、镍氢或者锂电池组或者单体电池进行放电测试
★双路放电电流独立控制,并可在0—1000mA(1.0A)之间无级调节
★放电完毕自动停止,电池不会过放,中止电压自行设定,推荐镍电800mV,锂电2800mV
★连接PC串口,放电时间由PC记录,放电结束软件自行计算出电池容量
★体积小、使用高品质元件,双面纤维板,结实、性能稳定、全模拟电路、校准简单
★电压曲线绘制,绘制精度极高,供分析电池特性。
★软件体积小、界面美观,可缩小到托盘区,自动记录上次垂直位置,可定制曲线参数
★软件看门狗保证A/D转换死机时不过度放电
★支持位图,256色位图,jpg图的保存
★支持自动关机功能,放电完毕自动关机并自动保存曲线数据,测试不误休息时间

"电阻测试仪"--110块,功能如下:
适用范围:
单节镍镉﹑镍氢﹑锂离子电芯,挑选配对
移动电话电池块测试(内阻大有可能是翻新电池)
笔记本电脑电池组换芯测试,老化程度测试
数码摄相机电池组测试
对讲机电池组测试
铅蓄电池组老化程度测试
详细说明:
其表笔采用1.5平方、250芯铜丝的150度高温、2000V高压线材。极大减小了测量导线带来的误差。
本仪器采用直流法测量 电池/电源内阻,所测量之值是电池真实的等效内阻 。电池的内阻是电池状态的最佳标志。内阻越小电池越好。
对于大多数的使用者相信,测量内阻至少能检测出80%到90%有问题的电池。电池内阻测试仪是为二次电池(包括镍镉﹑镍氢﹑锂离子电池、铅蓄电池)检测内阻的仪器,广泛应用于科研﹑生产﹑经销二次电池的单位和爱好者自己做电池组进行电芯和电池块内阻测量。
技术指标:
工作电压:9V叠层电池(6F22)
工作温度:0℃-40℃
内阻测量:
准确率:±5﹪
范 围: 0mΩ-2Ω
分 辨 率: 0.01mΩ
电压测量:
准确率:±5﹪
电压范围: 0-15V
分 辨 率: 0.001V
本机特色:
无操作50秒自动关机(Auto Power Off)省电功能
电池电量低指示功能。机内9V电池将耗尽,液晶显示屏提示更换电池
超大LCD液晶显示屏(1*1.75英寸),电压、内阻实时显示
傻瓜式操作。按下电源开关,红夹接电池/电源 正 极,黑夹接 负 极(确保接触良好)显示屏直接读数
***********************************************
分析起来,
还是"电池容量测试器"来的详细和精确,准备出手.

网友A:
才45元吗?好像与我看到的不是一种东东,我看到的是:
http://www.xy95.com/shop/prodshow.asp?ProdId=0344
也是雪园的,85元吧!
比较一下!!呵呵,我可不是做广告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45元吗?好像与我看到的不是一种东东,我看到的是:
http://www.xy95.com/shop/prodshow.asp?ProdId=0344
也是雪园的,85元吧!
比较一下!!呵呵,我可不是做广告的呀!

这个好像要方便一点
但是我觉得它的精度可能没有45块的高

你是用哪一个的呢?

网友A:
我主要是玩油的,以飞机为主。电的也玩,电船、电动飞机、还有刚刚买的HBX小脚!不过用的都是已经组好了的电池组,所以这些议器还没有搞。不过现在我的电池也有不少,过一段时间再买一个好点的充电器、可能要买这东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主要是玩油的,以飞机为主。电的也玩,电船、电动飞机、还有刚刚买的HBX小脚!不过用的都是已经组好了的电池组,所以这些议器还没有搞。不过现在我的电池也有不少,过一段时间再买一个好点的充电器、可能要买这 ...

嗯,
仔细研究了
订购45块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