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ccpm与hitec6通遥通讯故障!

楼主(2006-06-12):
450ccpm与hitec6通遥控器经常会出现通讯故障,表现为:1开机调试时,遥控器的天线与金属接触会导致马达转动,或者舵机工作,挺吓人的。2、经常开机后陀螺仪不能自检,导致尾舵机(hs56)不工作,开关机几次故障排除,有30%的故障出现几率。有老鸟说是因为ppm的接收机问题,劝我换一个qpcm的接受机。真的是这样吗?!6通qpcm接收机很贵吧?还要重新买晶体吗?向大家求助!谢谢

网友:
没发生过lz所说的现象 lz的接收器是hitec原配的吗?

楼主:
是的   昨天试机时,还有油门突然失控的现象,幸好老王眼疾手快,赶紧推油门,要是想我这样的新手怕是要炸了.

网友A:
控上的工作模式是PPM没有改过吧?

网友B:
1:该问题存在,
2:先开控再插电
PPM受干扰乱动QPCM PCM受干扰不动,就这区别,不过瞬间干扰吓一下而以,不会飞起来的

网友C:
如果hitec6通遥控器可以兼容futaba的接收机的话,自己配个R136HP或者R146ip的PCM的接收机,加上晶体也得要500多元。
不如在论坛里交易区收个二手的还能省点钱。
玩电动直升机还是要以安全为首位,在电子设备上还是要选可靠的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上的工作模式是PPM没有改过吧?

是的,一直使用的是ppm模式,因为接收机是ppm的。难道ppm就那么容易受到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该问题存在,
2:先开控再插电
PPM受干扰乱动QPCM PCM受干扰不动,就这区别,不过瞬间干扰吓一下而以,不会飞起来的

一直是遵循先开控后插电的原则。还有更可怕的,如果先关控,马达就会突然加速,估计瞬间油门在75%以上,幸好没有上大桨,而且时间只有一瞬间,不然死定拉。正确的操作是应该先断电后关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hitec6通遥控器可以兼容futaba的接收机的话,自己配个R136HP或者R146ip的PCM的接收机,加上晶体也得要500多元。
不如在论坛里交易区收个二手的还能省点钱。
玩电动直升机还是要以安全为首位,在电子设备上 ...

难道hitec的控真的那么烂吗?说明书上说只能和hitec的pcm接收机配合使用,可是我到hitec的网站找了一大圈也没发现6通pcm接收机啊?这可咋办?有没有和futaba混用的经验的朋友啊?现在是不敢飞了。

网友D:
任何PPM方式工作的控,都容易受到金属间摩擦的影响,不过处理好天线的位置则不会有问题.........
尾舵经常不工作,最大可能是舵机的问题(特别是舵机驱动电机有很大磨损的时候,在陀罗自检时会出现有时无响应情况),你可以把陀罗接到别的舵机试试......

网友B:
忘了说.QPCM.PCM干饶后对控无反应,但危险性比PPM大,往往忽略,比如该收油时收不了,没有不被干扰的控,只要不是自身干扰,就要选远离人烟,电线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直是遵循先开控后插电的原则。还有更可怕的,如果先关控,马达就会突然加速,估计瞬间油门在75%以上,幸好没有上大桨,而且时间只有一瞬间,不然死定拉。正确的操作是应该先断电后关控吗?

电源查头接触不量,你通电后插头打火,不干扰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任何PPM方式工作的控,都容易受到金属间摩擦的影响,不过处理好天线的位置则不会有问题.........
尾舵经常不工作,最大可能是舵机的问题(特别是舵机驱动电机有很大磨损的时候,在陀罗自检时会出现有时无响应情况),你 ...

不会吧,那可是新买的hs-56,假冒伪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查头接触不量,你通电后插头打火,不干扰才怪.

用的是4mm香蕉插,接触良好阿。难道接触是一瞬间的火花会一直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了说.QPCM.PCM干饶后对控无反应,但危险性比PPM大,往往忽略,比如该收油时收不了,没有不被干扰的控,只要不是自身干扰,就要选远离人烟,电线的地方.

他们都是pcm的 ,估计不能和他们一起玩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会吧,那可是新买的hs-56,假冒伪劣?

新买的不见得就不出问题,具体你可以试的,尾多检测时无响应一般都是陀罗或尾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买的不见得就不出问题,具体你可以试的,尾多检测时无响应一般都是陀罗或尾舵问题..........

赫赫,谢拉,我试试看

网友E:
你用什么电调  是不是电调与接收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什么电调  是不是电调与接收不兼容

亚托25G电调

网友F:
老王那里干扰够大的,其他地方没发现那么个大的干扰
不过你一个亚托450都买了,怎么就选了个ppm的呢?
pcm各家都不能通用的,呵呵,hitec就只能买他自己的

网友B:
PCM比PPM抗干扰吗?对瞬间干扰PCM强,PPM会抖.PCM会瞬间不动,对连续干扰,PCM会没反应,但PPM还能控一下,只不过PCM对多信道扩展比较方便,记住PCM会掩盖干扰,说白了就是普通照片和数码照片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王那里干扰够大的,其他地方没发现那么个大的干扰
不过你一个亚托450都买了,怎么就选了个ppm的呢?
pcm各家都不能通用的,呵呵,hitec就只能买他自己的

赫赫 ,谢谢哥们,在准备升级qpcm接收机中,好像要加400多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M比PPM抗干扰吗?对瞬间干扰PCM强,PPM会抖.PCM会瞬间不动,对连续干扰,PCM会没反应,但PPM还能控一下,只不过PCM对多信道扩展比较方便,记住PCM会掩盖干扰,说白了就是普通照片和数码照片的区别.

看起来很深奥阿,继续理解中!字面上的理解是pcm并不是那么神奇,ppm并不是那么垃圾

楼主:
会不会是因为发射机没电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