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ccpm与hitec6通遥通讯故障!谢谢

楼主(2006-06-12):
450ccpm与hitec6通
遥控器
经常会出现通讯故障,表现为:1开机调试时,遥控器的天线与金属接触会导致马达转动,或者
舵机
工作,挺吓人的。2、经常开机后
陀螺仪
不能自检,导致尾舵机(hs56)不工作,开关机几次故障排除,有30%的故障出现几率。有老鸟说是因为ppm的接收机问题,劝我换一个qpcm的接受机。真的是这样吗?!6通qpcm接收机很贵吧?还要重新买晶体吗?向大家求助!谢谢

网友A:
可能是干扰造成的。最好换一个试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qpcm的接收机应该不会超过500块钱,晶体就得看你现在的和新买的接收机的变频方式是不是一样,只要不是二次变频,都可以使用的

网友C:
干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