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舵问题

楼主(2006-06-12):
绝大多数的船都是偏舵的(舵装在一边),容易出现跑偏的现象。点解不装在正中呢?是因为顾及螺旋桨的效率问题?请教各位。

网友A:
跑偏不是舵的问题,是扭力的问题.舵装在哪里的影响并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偏不是舵的问题,是扭力的问题.舵装在哪里的影响并不大.

  请明示。

网友:
舵裝在一邊是因爲軸係裝在了一邊~粥係裝在了一邊是爲了解決反扭力問題~呼呼~MS是這個意思~
跑偏嘛.............只要舵不偏就一般不會跑偏~因爲還沒有人抱怨裝了水刀船會跑偏~嘿嘿~

网友B:
瓜瓜兄:
大多數船舵都是安在右面,只有少數安在左面,兩者結果無分別嗎?假設是單驅正轉槳推進.

楼主:
有一种讲法就是,船在作圆周竞速时,顺时钟转或着逆时钟转,舵的装法都不同,或左或右,究竟是怎样的呢?是否偏舵由此而来?

网友:
分析錯啦~看新的分析好了~真丟人~嘿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瓜瓜兄:
大多數船舵都是安在右面,只有少數安在左面,兩者結果無分別嗎?假設是單驅正轉槳推進.

我只能說我知道的舵安在左邊的是因爲軸係安裝偏左了

网友:
装双舵把..也不复杂多少

网友C:
對啊~作用也不明顯多少~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對啊~作用也不明顯多少~嘿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說我知道的舵安在左邊的是因爲軸係安裝偏左了

為甚麽舵安在左邊而軸係安裝偏左?甚麽船種?以我所知蝦類是可以左舵右机的(玩過就知原因)!

网友E:
我觉得驼装左面好些,因为如果是正浆的话,船会倾向右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為甚麽舵安在左邊而軸係安裝偏左?甚麽船種?以我所知蝦類是可以左舵右机的(玩過就知原因)!

我想軸係偏左的話你應該明白~船的扭力方向是哪邊?
我不搞半浸~所以不好解釋你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驼装左面好些,因为如果是正浆的话,船会倾向右转

我開始的分析錯了~呼呼~在扭力作用下向右轉向半徑小~在不改變重心的情況下~向右移舵會讓右側的滯水面積減小~摩擦力減小~使他轉向時摩擦力提供的向心力減小~從而增大轉向半徑~左側則相反~從而達到平衡
左右轉向半徑~
我如果按照ECO來分析~應該是安裝在左側~

网友:
你们说的装在左边是从船头看过去吧。
准确的说应该是现在的尤其是半浸浆的船的舵大都装在船尾靠右弦,也就是偏右装。
早以前的船为了克服浆的扭力,让船跑直线,从俯视的位置看:船的传动轴都有个和龙骨线偏顺时针方向的夹角。而现在的船大都没有这个夹角,理论上来说船会向左偏转,那么舵装在右弦就会增加右边的阻力,船基本就可以直线航行。
另外,船的浆是逆时针旋转,向后射出的水主要在左弦方向,如果舵系装在左弦,那么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向后的水流受到舵系的干扰(这个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关系我就不废话了)而装在右弦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噢了~好像我想的方向錯了~嘿嘿~

网友B:
老賈前輩,中舵有什麼缺點呢?半浸槳快艇較少人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賈前輩,中舵有什麼缺點呢?半浸槳快艇較少人採用.

老贾把靠右弦安装舵的优点已经讲的很明了了,如果你想装在中间或者左弦的话,那么就把装在右弦的优点反过来想,就是他们的缺点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