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颜

楼主(2006-06-12):
就是DeWATL的电钻充电器,为什么有3个接口呢?
我知道是接y1,y2。但是接上后没有充电电流(9.6镍氢,肯定没电了)。
所谓的检测端和负极接上一个10k左右电阻后又有充电电流,是1~1.3A,而且仅仅有一个有充电电流(总共买了两个,看电路板式一样的),
请问您怎么接的啊,要怎么改阿
我就是上次打电话找您买电池的,您说没有了,什么时候有通知我一下哈。
以前在石家庄的时候没见过您吧,我去过张哲那里几次的

网友:
把它拆开,看看电路,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看了半天,没看懂啊,
这个不是开关电源,更不是变压器
220直接降压直接冲,有相当的危险性
故不敢乱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半天,没看懂啊,
这个不是开关电源,更不是变压器
220直接降压直接冲,有相当的危险性
故不敢乱试

是啊,空载的时候绝对不要触摸到接电池的端口金属,不然会电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