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这样一个最优配置:目标是最长的留空时间

楼主(2006-06-12):
1、电动直升机:带足够多得锂电池(实在是太便宜了,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什么尺寸的旋翼留空时间最长?要求超过1小时。
2、油动直升机:带足够多的燃料(小级别的油钱确是不贵,不过大级别的就贵了),什么级别的留空时间最长?

尺寸大,载重量大,电池或者油料多,但是耗电耗油也多,理论上应该有一个最优配置。

我查了一下,不管飞机大小,好像都是飞行时间10~20分钟

网友:
重量相同的飞机,桨越大飞得越久(设计不合理的不算进来).不过大桨低转速飞不稳,风一吹就......

网友A:
要求超过一个小时。。。。。。飞滑翔吧

网友:
真的直升机续航时间超过2小时都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超过一个小时。。。。。。飞滑翔吧

而且最好是带太阳能电池板的滑翔.. 哈哈

或者飞人造地球卫星也行,这东西飞的时间长

网友:
电池总容量(焦耳)/(  重量(克)/10   / 总效率 )

用这个公式算吧.总效率按0.5取值应该不算过份.

300克直升机0.6安时9.6V,效率0.5时,留空时间5.76分钟.

楼主:
本来大旋翼省电的,理论上可以时间长

但是大旋翼很重,又导致功率上升,计算结果基本是线性的,就是说飞行时间都一样,不管飞机大小

网友:
旋翼加大,同时要把转速降低啊,呵呵,加大旋翼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升力而是降低转速,以减小粘滞阻力.桨的转速越高效率越低哦,因为转速提高一倍,扭力要求可不是原来的二倍,比二倍高多了.

由于要求的升力不变,旋翼虽增大了,但增加的重量不多,而效率高了很多,总体来说是赚了.

说不管飞机大小飞行时间一样,是因为你没把效率算进去.不信试试把你的电直换个原来一半大的桨,随便你如何改,看看还能不能飞起来.哈哈.

楼主:
我准备改4#机的大桨,自然是要减速的(低KV的无刷)

重量不变,直径越大越好,但是网上的成品大桨一般都没有标出重量,比较麻烦
尾杆也相应加长。

我怀疑能否起飞?有没有这么干过的,给点经验??

网友:
买的大桨不是很合适,因为那个是高转速高载重的,对你来说用料过多,白白加了很多重量,我觉得可以用纸做,外面包碳纤玻纤什么的,我看老外是这么干的.先做溥点,桨做太溥的话转速高了会振动,飞不起来,再加厚一点就好了.我没试过,不过肯定行的,只是如前所说抗风性绝对差,相对于那么大的桨来说,飞机太轻了.

攻角打25~30度,猜的,你去查查手册看看对不对,反正是要找到最佳升阻比的角度.

尾杆要加长,但尾电机所需动力应该比原来更小,因为反扭力比原来小了.

主电机要减减减减减速,多减点,飞不起来就加电池,一直加加加加上去,一旦终于飞起来了,你的电池可以用很久很久很久,哈哈.

不想在减速器上费劲的话,街上有现成的1:30 1:50这样的减速电机,搞一个现成的来试试看行不行.不行的话把减速箱拆到你机机上去再试一次.我也想试,没买到没得试

网友:
小电直留空这么长时间有啥用呢?人都吃不消控制吧

楼主:
留空时间长,为了做自动驾驶阿

肯定不能手控了,脖子会累断的,呵呵

网友:
这主意好.看你够不够牛,做个机械的自动驾驶出来.电子的太没劲了

网友:
除了会自动驾驶,最好会自动充电换电池,否则10个小时都算短

网友B:
风筝最好了,只要有风就可以悬停几天了,呵呵。

楼主:
买不到合适的大桨,325碳纤大桨重量61克!怀疑厂家写错了。初步计算了一下。

只能自己做了,计划用低速的平凸或者凹凸翼型。30年前做过,效果还不错,用在木蜻蜓上。
材料打算用轻木切削磨制,或者碳纤维管+肋木+蒙皮。哪一种好做,有经验的大虾给个选择建议好吗?
主旋翼头用铝片加强,脚架也要加强。
每片旋翼尺寸500*35*5mm,攻角10度。悬停转速400~500转。估计总重量增加20克。
计划使用kv=1300的外转子无刷,加电调后重量增加10克。
旋翼功率8.5瓦,扭矩19克*米,由于扭矩增加了一倍,则尾管加长一倍。尾电机也可以减速后使用更大的桨,提高效率。
按照50%效率计算,需要电功率17瓦,12v1800mAh锂电=21.6瓦时,加上尾电机的功率,应该够飞一小时了。

网友:
提议大家来想办法,规定大小的电直,然后改进,看谁的飞的时间长!

网友:
建议别用无刷做,尤其是直驱无刷.一定要有变速组.桨用吹塑纸磨好最用碳杆加强最方便.

网友(2006-07-18):
...

留空时间就是电池能量/系统总效率~

大家可以试试粗略计算一下,系统总效率=轴承效率(N对),齿轮,旋翼......

对于直升机来说,最主要的还是电机效率和旋翼的效率,而旋翼效率的主要影响条件是翼型和表面情况~翼型的效率主要系数是升阻

比,就目前的电直对称翼型来说,效率并不高,如果只玩航线的朋友来说最好可以选择不对称双突的~但是因为不对称,倒飞性能肯定

下降,所以目前3D电直用的大多是对称翼型,还有非常重要的是表面情况,越光滑的表面,在其它相同状态下效率是有明显分别~而且

尺寸越小越明显,因为BOUNDARY LAYER的效果~关于翼型的资料大家可以在NASA网站上看到.

一般机械工程而言,轴承效率都在0.95左右,精度材料做工好的可能高一点,齿轮的效率在0.7-0.8几那样~加上皮带之类的,机械效率

只有0.6左右,这只是机械方面,算上旋翼,电机和电池,系统总效率有0.3 0.4那样已经很不错了~上述人兄说的0.5可以说是只有顶级

模型才有的效率,对于我们玩的这种一般都在0.2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筝最好了,只要有风就可以悬停几天了,呵呵。

没有风也不要紧,您边操纵边用嘴巴吹,不就可以长时间飞行了吗?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