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SWIFT电直套装的电机,ESC电调,电池国内有吗?

楼主(2006-06-12):
请懂英文和电动模型配置的朋友看看,SWIFT长1。05米,CENTURY原厂套装有9种配置,470至850美圆,主动齿有8-14的。其中的600电机,HACKER A20-8XC电机,60A电调,4S1P 3700锂电国内代用品有吗?价格?。
看连接:http://www.centuryheli.com/produ ... x.htm?currentid=304

网友:
Main Rotor Blades: 530-550mm 叶片
Tail Rotor Diameter: 21cm  尾叶
Length: 105cm 长
Height: 34.4cm 高
Weight: 1.56kg (Configured with brushless motor and servos) 重 (无刷)
Testing Specs:
Battery: 6S2P
Motor: Tango 45-10
Pinion: 11 tooth
Head Speed: 2050-2100 RPM

网友:
The first competition in the world to be won by an electric helicopter is the Swift piloted by Adam Turner at the 2006 Clubman 3D event held in the UK.

第一次电动机赢得世界级比赛是 在英国 2006 Clubman 3D 里由 Adam Turner 飞行的这个型号

楼主:
想知道在美国买了机子,国内配电机,电调,电池行不行。懂的朋友给个建议。
谢楼上,我在5IRC贴了都没回音,还是这里的朋友热心,坛子气氛好啊。
我喜欢大点的电直,原厂家套装里的600电机配了4S里电都发烫,配6S好点,这怎么回事?

网友:
Introducing the Swift Electric R/C Helicopter by Century Helicopter Products.
介绍:
Setting new standards in large electrics, the Swift will outperform the competition with lightning speed.
swift闪电般的速度为大电直带来新的标准
The main shaft is 10mm and hollow making it ultra light.
采用10mm超轻空心主轴
The control system is none other than the very precise 120 degree eCCPM found in the Predator & Raven with a rear mounted rudder servo.
控制系统非Predator & Raven莫属,他有着非常精密120度 eCCPM 后置舵机
The Swift will also feature a belt drive and built-in autorotation system. The horizontal fins and vertical fins are made slim and exotic resulting in additional weight savings. The main frames were built with weight reduction and structural rigidity in mind. The helicopter with motor and servos as configured weighs in at a mere 3.4lbs. With it's lightweight components and instantaneous electric power, the Swift has earned it's named which was derived from the world's fastest species of bi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