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这个图您觉得可以排水吗?

楼主(2006-06-12):
模友说这个简单的装置就可以排水,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也许行,不过下水后要不停地开船,一停就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行,不过下水后要不停地开船,一停就进水!

停船就进水应该不会,因为根据连通器原理,进、出水管两边的液面高度是相同的,只要上面的弯管高过船体吃水线,就不会进水。进水管是不是要向后倾斜一点呢?

网友:
恩~但是細想一下~停船是不會進水的~因爲水是軸係等地方進的~會佔據一些船内空間~這個吸水是吧船内多出來的水佔得空間排出去~停船之後船内只要不漏氣~水面那點水壓還不夠把水壓進去的~
還有就是彎管的最高點要高於停船后的實際水綫~也不會進水~

网友:
我發現我回帖又慢了~鬱悶一下~嘿嘿~yongjian2003說的對~

网友:
那个是个原理图啊~出水口开口方向是往船尾方向

网友B:
如果怕进水,那就装个单向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怕进水,那就装个单向阀

请前辈指点,可否画个单向阀的制作草图让我们这些业余的解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可以

利用能量转换形成的压力差,水会排出的,需要一定的速度,开口位置要选好。

楼主:
昨晚已经做好了,周日去试验一下!

网友D:
给大家看个图我想这个也是吸水装置其中一种吧?

我的F3V用的吸水装置和楼主的原理差不多. 出水口在螺旋桨正后. 这样子只要螺旋桨转了, 相对的水压差也大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友说这个简单的装置就可以排水,请教一下大家!

怎么样?想通了没有?~~~

网友:
这样效果可能会好一些,我鱼缸里的气泵就是这样吸气的。

网友:
那位前辈做过单向阀,进来讨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大家看个图我想这个也是吸水装置其中一种吧?

我的F3V用的吸水装置和楼主的原理差不多. 出水口在螺旋桨正 ...

这这样装船不光是为了解决排水的问题

还有其他的功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前辈指点,可否画个单向阀的制作草图让我们这些业余的解一下。谢谢

单向阀的阀芯有几种

我所知道的有:浮珠  柱塞  平面  膜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大家看个图我想这个也是吸水装置其中一种吧?

我的F3V用的吸水装置和楼主的原理差不多. 出水口在螺旋桨正 ...

我试过了,这种吸水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