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插头的选择

楼主(2006-06-12):
在玩电动直升机的模友中经常有人问,到底使用什么电源插头好。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太好下结论的,因为这里还有个人喜好和用惯了的因素在里边。
   目前使用的插头包括小电直使用的黑色插头(JABO飞机)、红色的JST插头(华科尔飞机),大田宫插头、小田宫插头,香蕉插头(Ф3mm、Ф4mm),T型插头。

  一、小电直使用的黑色插头、红色JST插头的安全通过电流是10A,对于小电直来说已经是有余量的了,尽可放心使用。
    但是象亚拓450这样的电直最好还是不用的为好。

  二、田宫插头最好不用,因其母头(半环状的)的弹性较弱,拔插多次后会有接触不良的现象发生。

  三、香蕉插头在使用时一定要做好插头处的绝缘处理,以防插头相碰引起电池短路。
    1、母头外套热缩管进行绝缘,公头裸露是个隐患,最好能给公头外边加上硬塑料的保护套。
    2、香蕉插头在使用时应采取公、母头相错的方式焊接,以防接反电池的正负级。
    3、香蕉插头一般都是先接好一头,然后再去插另一头,这时会有电火花产生。

  四、对于香蕉插头采用公、母相错的方法焊接时,一般按照习惯应是以电流的流动方向作为参考。
    1、电流从电池的正极出发,即电池正极(红线)焊公头;
    2、电调的正极(红线)焊母头;
    3、电调的负极(黑线)焊公头;
    4、电流从电池的负极返回,即电池的负极(黑线)焊母头。

  五、T型插头在实际使用中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多次使用也未发生接触不良的现象。
    1、T型插头允许通过的电流是50A,所以尽可放心使用。
    2、电池的引线(输出线)应焊接母头,且横置的为正极,这样可防止电池端的插头发生意外短路现象。
    3、在接电时,应把横的(或者竖的)一端先对准插进一点,起个定位的作用,然后就会很容易的插上了。
    4、新的插头刚使用时会感觉很紧,可以用钳子把公头上的弹簧片夹一下就能解决了。
    5、如使用时感觉公、母头配合紧度不够大时,可以用小改锥(Ф2的手捻)插进弹簧片的中间部位,用钳子把弹簧片的前端向下夹一下,以增加弹簧片的曲度。

以上意见供参考。

网友:
建议加点图片更好理解。呵呵。

网友A:
香蕉头从设计上看,触点结合更加安全,从焊接角度讲,插入式焊接的可靠性要高,触点散热效果好,焊点阻值小,高频杂波少。这些优势都是香蕉头成为目前大电流电动模型玩家的首要选择。

网友B:
用香蕉头电池有正负被误插一起的危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香蕉头电池有正负被误插一起的危险............

电池正负极分公母头做: 我一般电池正极用母头外边用热缩管包上,,电池负极用公头并且外边用一根粗的笔芯管做护套.

电机的正极就用公头并且外边用一根粗的笔芯管做护套, 电机的负极用母头外边用热缩管包上。

网友:
早点贴出来就好了!可我的已经焊好了,就先凑合用了。

网友:
老王  就是牛啊  呵呵  顶啊

网友D:
T型插头也有可能接触不良

T型插头也有可能接触不良,特别是在不配对的公母插头混用的时候更要小心。
我因此摔过机,大家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T型插头也有可能接触不良,特别是在不配对的公母插头混用的时候更要小心。
我因此摔过机,大家要注意。

在使用T型插头时最好是同一品牌的,这样配对的一致性较好。
虽然都是T型插头,但是不同生产厂家的产品还是会有些微差异的,很可能发生接触不良的现象。

T头长期的拔插会在接触面上产生氧化层,另外因灰尘或杂物的沾粘,也会使接触电阻变大,这一点要引起注意。

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可以用脱脂棉沾上酒精,把公头、母头的接触面清理一下,特别是母头的凹槽里面积存的灰尘和杂物要认真地进行清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池正负极分公母头做: 我一般电池正极用母头外边用热缩管包上,,电池负极用公头并且外边用一根粗的笔芯管做护套.

电机的正极就用公头并且外边用一根粗的笔芯管做护套, 电机的负极用母头外边用热缩管包上。

这位朋友说的我比较认同。T型插头的可用最大电流最好不要超过30A,大家可以对比一下T插和香蕉插头的就知道了,T型插头的接触点和焊接点都是比较小的,在如果在电船等大大电流的场合使用T插,会出现T插极度发烫,甚至软化。所以国内卖的T型插头一般只能用在小型电直上。大家也可看看国外的大型电动飞机,有没有使用T插的?!大电流的场合建议大家使用3.5或4.0的镀金香蕉插头,因为这种插头的的焊接面积大,连接接触面积可满足30-80A的正常电流通过,所以在较大电流的场合换成香蕉插头,不但可以提高安全系数,而且可以提高电池的使用效率,降低线路损耗。至于香蕉插头的可能发生的正负极误插的安全问题,你只要焊接时电池将正极焊接香蕉插头母头,负极焊接插头公头(这样做的目的其一可以防止正负极接错,其二可以保护电池,负极裸露一般来说是安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位朋友说的我比较认同。T型插头的可用最大电流最好不要超过30A,大家可以对比一下T插和香蕉插头的就知道了,T型插头的接触点和焊接点都是比较小的,在如果在电船等大大电流 ...

对没错,我也是这么考虑的,但是,我在飞行完后会给母头外面再加一个护套以防万一.嘿嘿.

网友:
不同品牌的T头是有虚接现象,我在焊接时都是插着和电条一样的公头焊。焊完后插拔几次,然后用万用表量一量这样保险的多。实在不行就用尖嘴钳掰一掰。公头+向上-向右这样就能解决虚接问题。一点小建议,献丑了。

网友:
聚精会神的学习中!!!!!

网友:
其实所有的插头不管是什么形式的都有潜在安全隐患,安全隐患是多方面的,在电路设计中的规定是尽量减少接头的数量,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要根据使用的现场情况考虑接头的形式。T头和香蕉头各有利弊,在焊接良好的情况下T头的安全系数高,普遍使用在外场小功率环境下,香蕉头适合使用在室内绝缘良好震动小且不经常插拔的环境下,也是小功率下使用。因为香蕉头的实际接触是点接触,T头是面接触在直机的使用工况下综合考虑(参考小功率发电机的直流输出接头多为T头接线)是T头比较安全可靠些。

网友F:
对于香蕉头,供电的我一律接母的,有个带电的裸露在外总不让人放心,要是电池意外短路引起火灾可不是损失个电调的事,至于怕接反,用不同色的热缩管绝缘,接时仔细对应相同颜色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香蕉头,供电的我一律接母的,有个带电的裸露在外总不让人放心,要是电池意外短路引起火灾可不是损失个电调的事,至于怕接反,用不同色的热缩管绝缘,接时仔细对应相同颜色就OK啦!!

关于香蕉插头的接法个人有个人的见解,但是为了在一起玩的模友间能互通有无、资源共享,还是在自己的圈子里统一接法的好。

香蕉插的母头外边套上热缩管是必需的,而且应保证不露一点母头,只要做好了母头的绝缘处理工作,就不会发生短路的事情了。即便公头是裸露的,那么他还能跟谁去短路呢。

短路的基本条件只能是同一电源的正、负极发生接触,而并不是裸露的正极随便碰哪就会发生短路。

上学时学习的电路知识里说,由于电子的移动才会产生电流,而电子是由电源的负极出发向正极移动,也就是说实际的电流方向是从负极流向正极的。

而我们现在所认为的电流从正极流向负极的认识,这只是一种习惯、沿用、约定俗成而已,与真实的物理现象是相驳、不一样的。

另外,为了更加保险起见,在公头外边套一根硬一点的护套,把裸露的正极包闭起来应是不错的做法。

网友G:
从450直机的具体使用情况考虑个人认为还是T头比较合适。
因为T头的插接是面接触而香蕉头的接触实际是点接触,我们仔细观察一下T头的插接部分可以看到,它的公头部分一面是平的另一面是一个弹簧片,插接时利用簧片的弹力使公头的平面部分与母头紧密结合,香蕉头则是利用公头上的4-6片灯笼式弹簧片与母头插接,实际的接触是一个很小的接触面,在同样的情况下T头的接触面积要远大于香蕉头的接触面积,而上面帖子说的焊接面积因为是牢固焊接的他的接触要比插接部分的强度高的多所以可以忽略不计,分析插头主要是看它的插接部分的接触面积,因为电流在导体中走的是导体的表面,所以接触面积越大可以通过的电流就越多,阻力也就越小。所以综合各种因素在450上用T头比较合适

网友:
支持 香蕉插头  22楼的朋友 自己去做下实验就知道了

网友:
我用电子市场买的一种带锁钩和硅胶电线的插头

效果非常好,绝无短路插错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香蕉插头的接法个人有个人的见解,但是为了在一起玩的模友间能互通有无、资源共享,还是在自己的圈子里统一接法的好。

香蕉插的母头外边套上热缩管是必需的,而且应保证不露一点母头,只要做好了母头的 ...

没人能保证绝不会有一些细小的金属,例如螺丝、小螺丝刀、甚至钥匙什么的伸进母头里吧!!!但两个同时伸进母头的几率就会小很多。

网友:
为什么我的T插头,每次插上去都有火花冒出呢?应该没短路,,没碰头啊。。那铜片都被火花贱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从450直机的具体使用情况考虑个人认为还是T头比较合适。
因为T头的插接是面接触而香蕉头的接触实际是点接触,我们仔细观察一下T头的插接部分可以看到,它的公头部分一面是平的另一面是一个弹簧片,插接时 ...

450的电直用T插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兄弟说“T插比香蕉插好”你却说的太主观和书面化了,你有实际用过和对比过吗?!?!!,问问玩电车或电船的人你就知道了!!!如果你用T插的话,用完时看你怎么把插头拔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450的电直用T插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兄弟说“T插比香蕉插好”你却说的太主观和书面化了,你有实际用过和对比过吗?!?!!,问问玩电车或电船的人你就知道了!!!如果你用T插的话,用完时看你怎么把插头拔出来! ...

你提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想一想在配电改造前夏天家里为什么总是跳闸或烧保险,那是因为过载,也就是一个最大可以通过20A的保险,你硬要它过50A不烧才怪,所以你说的那个问说白了是因为过载,在选择插接件的时候第一个考虑的问题就是负载,在通常的情况下选择插接件的电流是实际通过电流的1.5倍,在密闭的空间是3倍。这与什么形式无关。再来看看选型的问题,为什么我比较喜欢T头呢,因为T头是标准的直流接插件,在相关的标准里是可以查得到的,在直流电路里最怕的就是反接,反接后的破坏力可是相当惊人的,T头一横一竖的安排接触面目的就在这,当然大家各有个的习惯,只要额定电流能够满足使用需要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2007-04-25):
引用 网友A:
香蕉头从设计上看,触点结合更加安全,从焊接角度讲,插入式焊接的可靠性要高,触点散热效果好,焊点阻值小,高频杂波少。这些优势都是香蕉头成为目前大电流电动模型玩家的首要选择。

楼主分析的精辟,您说的也合理。

网友:
用到现在,小暴龙用亚拓的3.0mm香蕉插头最好,接触面积大,接触可靠,多次插拔都不会松动老化.
比起国产的3.5香蕉插头要好多了,国产的插多几次就松动了.
大龙强烈建议用4.0mm香蕉插头.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位朋友说的我比较认同。T型插头的可用最大电流最好不要超过30A,大家可以对比一下T插和香蕉插头的就知道了,T型插头的接触点和焊接点都是比较小的,在如果在电船等大大电流的场合使用T插,会出现T插极度发 ...

亚拓厂家的飞手在飞600时用的就是T插.

网友:
争论的还真厉害,我现在用的就是T头,觉得还不错,没发生意外~!!!!

网友:
  之前也是使用T插在450上面,但因为国产的T插一般质量不怎么样,而质量比较好的,通常也比较少见.就算有,也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后才能下结论..

从购买方便和价钱等方面因数来考虑,我选择了香蕉插..

香蕉插,唯一的缺点就是...不知道的人,常会把电池的正负极接一起..后果可以想象..

网友:
我选择3.0的相交头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亚拓厂家的飞手在飞600时用的就是T插.

是啊,我也看到了

网友:
还是T头好,大电流没问题

网友:
3.0的相交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够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