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37在最小油门时十字盘平衡了,但是到80%油门时就有点前倾了!为什么啊?

楼主(2006-06-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的是推上去以后向右偏,应该是舵机不一致导致的把。

网友:
这个不正常,会不会是螺距舵机与副翼通道对调插错了?一般副翼是1通道。

网友:
靠,楼主没有说清楚,到底是向前后偏转还是向右偏转?
不管如何,看一下油门加大时,螺距有没有也一起加大?

网友:
这个感觉是前面的舵机和左右两边的舵机不一致,前面舵机转动角度稍小一点。

网友:
舵机的一致性除了本身还需要摇臂和连杆的垂直角一样,尽量把摇臂和连杆的垂直角都安装相同的角度,然后在通过调节连杆长度使十字盘水平会好些,尽可能少少的用控上的微调.....

网友:
会不会是重心太向前偏得太厉害了?

网友:
换陀机啦,用华***的陀机就是要看你的运气的,

网友A:
正常,你把各连杆画出来,然后用高中的几何认真算一算就知道了!

网友:
能算出来也差不多成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你把各连杆画出来,然后用高中的几何认真算一算就知道了!

晕啊,那些早忘光了

网友:
用圆规量一下对称的连杆是不一样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