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起动机。

楼主(2006-06-12):
做了一条船,用的是三叶90船机,遇到一个问题:现有的台湾产起动机扭矩不够,无法启动发动机

起动机是台湾PROLUX牌的,用在于起动机46的机子很好用。可是90的机子就带不动了。

请问各位前辈用的是那种起动机? 或启动方法?       谢谢了!

网友A:
用125摩托启动机改一个吧很好要的,我已经用了多年了。

网友:
可试下以下的方法(本人用过,三叶61)

1.先张火头松开(拧紧状态下,松半圈-一圈左右)
2.此时就可以用启动器启动0发动机(松里火头后,压缩就没有这么厉害,相信可以启动)
3.等发动机启动后,立刻有十字把手张火头拧紧。
不过要提醒你:
1.此方法必须要有两个人进行,同时动作也要快!不然在岸上发动机空转时间过长会容易烧发动机!
2.火头松的圈数不要松太多,启动后火头容易飞出!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仅供参考!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谢了!松火头的方法以前也听说过,总是担心火头飞出伤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25摩托启动机改一个吧很好要的,我已经用了多年了。

能具体介绍一下你是怎么改的吗?

网友B:
重新到电机维修店绕线圈就可以了,我之前就是这样的,不过建议电压还是稍微高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到电机维修店绕线圈就可以了,我之前就是这样的,不过建议电压还是稍微高点好。

可以告诉我,你是用什么线?绕多少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一条船,用的是三叶90船机,遇到一个问题:现有的台湾产起动机扭矩不够,无法启动发动机。

起动机是台湾PROLUX牌的,用在于起动机46的机子很好用。可是90的机子就带不动了。

请问各位前辈用的是那种起动 ...

用120的启动机 启动小松26cc汽油机都没问题 我一直在用 力量很大

楼主:
谢谢老颜。我用的跟你的是一样的起动机。可能因为是新发动机很涩,所以真的带不动。

你的启动电池很特别。介绍一下可以吗?用了几节电池?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