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厂家尽快出3.17的齿轮啊~~~

楼主(2006-06-12):
那个2.3的真的用的郁闷了,老是自动脱落下来,
无论AB胶、502都试过了,不行。
我发现是电机的轴非常烫,大概胶水都被融化了,齿轮就脱落了。
那个1.0的内六角顶丝根本不行,太小了,有一个被我宁花了。
.
希望厂家尽快出3.17的齿轮,我要换上自己好的电机。
希望能改用1.5的顶丝,不要再用1.0的,力度不够,又容易拧花。
亚拓的1.5顶丝的齿轮,就从没出过问题。
以上意见供厂家参考,不要再用小余1.5的螺丝了~~~滑丝是很痛苦的事情。

网友:
同感,我的14T的顶丝已经被我拧滑丝

1.0的顶丝上了螺丝胶想拧出来,几乎不可能,即使用电铬铁加热也不行.

网友A:
1.低油门配大攻角会使电机負載过大而过熱.2.須使用相配的电調.

这个螺丝为2*2MM的,即日起我们会在轴上磨个小平口就不用拧很紧了,已经滑丝的朋友可以在下次的邮寄中提出,我们再送一套銅齿轮给你.

网友:
建议尾传动齿的固定也在轴上磨个小平口,另外锁螺丝的孔位置稍微移一下,现在正好和固定主齿轮的碳纤板在一条线上,想加固都不容易。

上次就是尾传动齿松了,尾失控,直机自旋落下,横轴,碳纤尾管受损。

引用 网友A:
1.低油门配大攻角会使电机負載过大而过熱.2.須使用相配的电調.

这个螺丝为2*2MM的,即日起我们会在轴上磨个小平口就不用拧很紧了,已经滑丝的朋友可以在下次的邮寄中提出,我们再送一套銅齿轮给你.

网友:
可以,我们马上做.

网友:
ele就有3.17的铜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