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玩过原装37#整机啊,谈谈一下感受,我参考下,明天要下手了!

楼主(2006-06-12):
有谁玩过原装37#整机啊,谈谈一下感受,我参考下,明天要下手了!
有谁玩过原装37#整机啊,谈谈一下感受,我参考下,明天要下手了!
有谁玩过原装37#整机啊,谈谈一下感受,我参考下,明天要下手了!

谢谢啊!回帖有丰厚的祝福等着你.

祝福见3楼!!

网友A:
连句谢谢都没有,还来个恨恨叨叨的表情,太不礼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句谢谢都没有,还来个恨恨叨叨的表情,太不礼貌了吧?

...................................................
还有这么多的规矩哦!!

恩....

谢谢回帖人的大恩大德,祝你们永不炸机!这下答谢的够高了吧

网友B:
37#机的机身还是不错的,做工也可以,不过就是主翼轴太软,打桨的话基本上主翼轴必弯,所以还是请一并多买一些主翼轴回来。

电子设备的话有点鸡肋的感觉,如果入门开始玩玩也是可以的,等玩的差不多了在说换发射接收。
陀螺仪可以用,舵机的话看你的运气了,还能凑合,不过最好换一个尾舵机比较好。电调和有刷电机可以当作练习用。

拿到机器以后先不要自己调试,一般出厂时候调试好的机器基本上都可以勉强离地。拿到机器以后主要是看看有没有装配方面的问题,比如螺丝松等等。对于华的装配水平实在是不敢苟同啊,我的一个舵机的线都要被挤断了。

另外,新手的话电子设备也可以用,关键在于调试。我的机器陀螺仪总是打转,问了问华科尔的人,他们告诉了怎么调试,回头如果调试好的话,我会贴上来供大家参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7#机的机身还是不错的,做工也可以,不过就是主翼轴太软,打桨的话基本上主翼轴必弯,所以还是请一并多买一些主翼轴回来。

电子设备的话有点鸡肋的感觉,如果入门开始玩玩也是可以的,等玩的差不多了在说换发 ...

谢谢啊,今天整一个去。

网友A:
知错即改,好!
新手拿到新机,最后多拍些照片,特别是细节部分(包括控,尤其华XX控的背面,有一系列开关)。这样一旦将来炸变形了,也有修理的依据。

网友C:
記住把陀螺儀的AVCS關掉, 否則尾伺服會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错即改,好!
新手拿到新机,最后多拍些照片,特别是细节部分(包括控,尤其华XX控的背面,有一系列开关)。这样一旦将来炸变形了,也有修理的依据。

晕,机子商家都没送出门哩,你都咒我炸机!!寒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記住把陀螺儀的AVCS關掉, 否則尾伺服會不正常

我会牢记在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7#机的机身还是不错的,做工也可以,不过就是主翼轴太软,打桨的话基本上主翼轴必弯,所以还是请一并多买一些主翼轴回来。

电子设备的话有点鸡肋的感觉,如果入门开始玩玩也是可以的,等玩的差不多了在说换发 ...

帅人,你用什么胶固定螺丝啊?

网友B:
华科尔给我的建议是先关掉AVCS,然后关掉混控,这样的情况下调试到不会打转,然后打开AVCS就可以了。

螺丝胶我找的是红色的螺丝锁固胶,也叫厌氧胶,好像是257号吧。但是我一直没有用,因为现在更多的是调试,所以要经常拆卸,等基本调试好了在用螺丝胶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买了,买个2手的450好了,现在配件很贵!
450的配件多,还好弄,好多d版便宜!

你说的晚了,我都已经付了款了!

网友:
37#机器很不错的,拿来练手非常好,呵呵。

网友:
注意旋頭副翼搖動支點在炸機時最易壞, 設計有問題, 我的壞了, 有升級件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机子商家都没送出门哩,你都咒我炸机!!寒呐

这是咒啊?等玩过了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好心不得好报!寒!

网友:
不知好歹,说了也白说,就当我没说。
楼主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网友:
没事,摔啊摔啊就摔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给我的建议是先关掉AVCS,然后关掉混控,这样的情况下调试到不会打转,然后打开AVCS就可以了。

螺丝胶我找的是红色的螺丝锁固胶,也叫厌氧胶,好像是257号吧。但是我一直没有用,因为现在更多的是调试, ...

请教一下,36#关混控在什么地方关啊。谢谢

楼主:
偶等呀等的,还在盼星星盼月亮的等待着机机的到来

网友E:
又一位壮士上了不归路,你的37#花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一位壮士上了不归路,你的37#花了多少钱?

不到1100

网友F:
..........

炸机是正常的...哪有不炸机的..同志们.我五楼都摔了,还有什么好怕的

还没见过没炸机就会飞了的..没造成心理压力就行了,入了这个门就别想着不掏钱了...

呵呵.建议练习的时候一步步来不要操之过急,..少摔为妙啊./~~

楼主:
新机啊!!我哭

今天在我调试的时候有个负桨飞了,为此毁了一对大桨,尾撑被大桨打弯一跟,尾管也被大桨打弯了,还有横轴也弯了; 现在我把尾管和尾撑都弄直了,横轴也取了下来也弄直了,但是现在横轴装在上面两端不平衡,抖的厉害,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F:
炸机是正常的...哪有不炸机的..同志们.我五楼都摔了,还有什么好怕的

还没见过没炸机就会飞了的..没造成心理压力就行了,入了这个门就别想着不掏钱了...

呵呵.建议练习的时候一步步来不要操之过急,..少摔为妙 ...

我飞37#就没炸过机.现在已经能悬停了.

网友G:
我36炸了一次300块~

网友(2006-11-16):
我坏的时候多了修JJ经验就多

有兴趣的朋友请和我联系QQ53496493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36炸了一次300块~

网友:
炸37号也差不多,没300也要250

网友:
很好!今天去看了一下真机!下一个出手就是它呢!现在是4#

网友:
关掉混控

请问华60机,如何关掉混控???????

网友:
飞37电直感受

七分调,三分飞,步步总结,步步提高,飞37至少到现在还没有摔过,

网友:
我好点,飞的是雷鸟,超耐炸,哈哈,配件便宜,一台就也才500块,炸废了也不会那么心疼

网友(2007-01-23):
回复 网友H:

买回来先检查尾压带轮转动是否灵活,我和朋友买了两架均发现尾压带轮不转,拆下来重新装配就好了。

网友I:
37#还说得过去,买了俩月换了无刷和所有舵机飞着还可以,现在基本航线没问题,也没怎么摔,就是控确实差,偶尔丢油,幸好电调有失控保护。所以建议有米还是换空吧,我是没有办法先忍着

网友J:
37#不如39#耐摔